预算4000到6000左右笔记本求推荐

楼主(2022-01-05):
亲戚家的女孩子,文科类,求推荐。我想独立显卡就免了吧,把钱花在刀刃上。

网友:
推荐redmi book pro  15寸+MX独显,5K出头....非常好用,我的备用机就是这个,而且屏幕效果真心不错。

网友A:
ThinkPad T14 按摩店

网友:
需求差不多,刚推荐买个联想的小新

网友:
联想的小新 不是挺垃圾的吗

网友:
女孩子 MacBook Air

网友:
thinkbook 14  amd5800u 我给我表姐推荐的,可以加内存条和硬盘,后期升级方便。刚出来5200左右,但是现在一直没有货,15寸她又觉得太大了

网友:
女孩, 文科, 就苹果吧

网友:
macbook air就可以了

网友:
除非特别熟,否则不推荐,不然以后有任何问题都能记你一笔

网友:
惠普战66

网友:
Samsung Galaxy Book Flex 13.3吋
觸摸屏、手寫筆、360 度翻屏,小巧,顏值高

网友B:
苹果的质保才一年,坏了维修费用可不低

网友C:
thinkbook 14 amd版本或者INTEL版本都可以,我自己是amd 5600u版本,帮人买的是intel版本,价钱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质保才一年,坏了维修费用可不低

问题是它不坏,连开关机都不用,随时屏幕一合拎包走人

网友:
别推荐否则装软件都能烦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nkPad T14 按摩店

被输入法出卖的老司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hinkbook 14 amd版本或者INTEL版本都可以,我自己是amd 5600u版本,帮人买的是intel版本,价钱差不多

我买的Thinkbook 14 intel i5 独显版,这个外观不好看,不适合女生。另外我发现有两个问题,不知道你的有没有这种现象。
一个是HDMI外接显示器,电脑无操作关闭屏幕后,再次唤醒偶现外接显示器无显示,需要重新插拔才能恢复。另一个是电脑无操作关闭屏幕后,再次唤醒低概率偶现背光亮度被修改,系统设置的亮度百分比没改但实际亮度已更改。

网友:
thinkpad 的T14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Thinkbook 14 intel i5 独显版,这个外观不好看,不适合女生。另外我发现有两个问题,不知道你的有 ...

是笔记本hdmi直接外接显示器还是typec出来的hub接显示器?

网友:
女生,圈起来。

建议直接水果电脑+双系统跑w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笔记本hdmi直接外接显示器还是typec出来的hub接显示器?

HDMI直接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