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华液晶电视换主板后图像倒置求助高手

楼主(2022-01-05):
一台夏华液晶电视主板坏了,找不到原型号,找了一块接近的代用型号翻车了,试机发现图像倒置,遥控器节目源,2580进入工厂模式居然找不到设置选项,求助高手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对换两个存储器芯片没有解决,屏逻辑板看有没有硬改可能?

网友:
把液晶面板反转180不就行了么

网友:
对比一下外围器件,可能就是哪个电阻不一样(比如上下拉)导致的。

网友:
驱动芯片有一个使能端  高低电平进行选择的吧

网友:
你把屏外框装反了吧

楼主:
屏没法反转,主板支架都是固定在屏上,只有看能不能改逻辑板端口高低电瓶

网友:
把电视倒过来放

网友A:
写过液晶屏驱动代码的都知道,这种要么通过寄存器可以调整扫描方向,要么在液晶屏外部电路预留了几个0欧姆跳线电阻,用来配置一些基本选项,比如通信接口选择、扫描方向选择等等。现在一般都是内部软件配置了,外部电阻配置的不够灵活很少见了。

网友:
看看屏接口有没有R/L,U/D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将电阻换个位置。

网友:
2580好像是CVT的驱动板方案吧,记得应该有改翻转方向的设置参数的啊,多找找参数设置试试;
多年没搞液晶电视了,这款驱动板不熟悉,看看淘宝卖驱动板的,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过液晶屏驱动代码的都知道,这种要么通过寄存器可以调整扫描方向,要么在液晶屏外部电路预留了几个0欧姆 ...

楼主已经把代码都整成一样的了,还不行,估计还是0欧姆电阻。

网友:
看屏接口有没有R/L,U/D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将电阻换个位置。

楼主:
逻辑板信号端口处有两个C_L/R-0 ,C_L/R测试点

网友B:
刷驱动解决吧。所有更换驱动板以后,出现的字符移位,上下不正,左右不正。头像反序。都是因为驱动不匹配。在淘宝上咨询卖万能驱动板的。他们有很多驱动,可以通刷。一个不行再换另外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驱动解决吧。所有更换驱动板以后,出现的字符移位,上下不正,左右不正。头像反序。都是因为驱动不匹配。 ...

价格太高,150元还要配120hz倍频板90,然后屏线按键板挡板全套下来300左右

楼主:
一番折腾无解,只好用笨办法重新做了个支架,反转180度使用

网友C:
这个好简单粗暴,我还在想是不是把里面的液晶屏旋转180度安装。另外还好不是镜像,要是镜像就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简单粗暴,我还在想是不是把里面的液晶屏旋转180度安装。另外还好不是镜像,要是镜像就哭了。 ...

一面镜子的事儿,有啥

网友:
看最后一张图还以为是倒挂在屋顶

网友D:
借问一下楼主大佬。我有一台DELL 24寸 1920*1024 的显示器,液晶面板坏了。最开始是屏有竖线,后来越来越严重,不正常的区域越来越大,拆开过,感觉是软排线上的驱动芯片内部出面问题,应该是没法修复了。只能换面板。 请问,这台显示器还有多少剩余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问一下楼主大佬。我有一台DELL 24寸 1920*1024 的显示器,液晶面板坏了。最开始是屏有竖线,后来越来越严 ...

液晶cof模组坏了,没有什么价值,废品站回收估计5-15元,话说我这个46寸是50元收来的,买了一块代用主板80元,现在修好预计能卖350元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液晶cof模组坏了,没有什么价值,废品站回收估计5-15元,话说我这个46寸是50元收来的,买了一块代用主板8 ...

请教一下,我的液晶电视有声灰屏了。隐约有左右分块,右边还有灰色过度的竖条色阶。换了主板与逻辑板都没变化。不知道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我的液晶电视有声灰屏了。隐约有左右分块,右边还有灰色过度的竖条色阶。换了主板与逻辑板都没 ...

屏坏了(cof模组),不用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坏了(cof模组),不用修了

cof是玻璃上面的焊接的芯片挂了或者脱焊了,是不是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