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三菱洗衣机XQB100-A128进水量变小,求助

楼主(2022-01-05):
老家一个亲戚的无锡三菱洗衣机XQB100-A128,最近进水量变小,洗衣服要等很久;
初步排查了过滤网没堵,那么就考虑是不是进水电磁阀坏了。但是原来接触过的坏了一般就是不进水,所以不是很确定
在一个淘宝没搜到这个型号的洗衣机电磁阀,问了一个店家说要拆下来看了才知道什么型号,那么这个洗衣机不是同一型号的零件相同么?
还有这个无锡三菱是不是个山寨货啊。

网友:
进水接头部分有滤网 ,

可能是自来水中间的垃圾堵住了滤网,旋开接头清洁后再试一下

网友A:
同一型号不同时期出的内部用的配件不一定一样的,淘宝店家让你拆开看是对的

网友B:
进水阀老化,里面胶垫发硬导致,换个质量好的就行

网友C:
无锡有三菱的洗衣机生产厂吗? 无锡最有名不就是小天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锡有三菱的洗衣机生产厂吗? 无锡最有名不就是小天鹅吗

所以我怀疑是个杂牌子。

网友:
三菱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阀老化,里面胶垫发硬导致,换个质量好的就行

谢谢版主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型号不同时期出的内部用的配件不一定一样的,淘宝店家让你拆开看是对的 ...

这么回事儿啊。我一直以为同一型号的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
有一种操作叫降成本

第一代产品会有细小的问题,第二代改善顺带降一些没必要功能成本,第三代配件各种替代;

我理解大多数家电的常规操作,也亲身参与一些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