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比较大,两个MCU之间用什么通讯比较合适?求指点

楼主(2022-01-06):
最近做一个项目,两个板(1个主控板,1个数据采集板)
采集板采集测试数据
主控板控制电机气缸动作和触摸屏显示,获取采集板数据,显示在触摸屏,还有给采集板通讯让采集板做一些控制

采集板传给主控板数据比较大,还需要实时获取。
两个MCU之间用什么通讯比较合适?求指点

网友:
距离短 TTL    115200以上波特率
自己制定通讯协议
发送数据之前DES加密  减少数据量同时 又是最好检验措施

实时性不够 那么 就DUAL PORT RAM哦

网友A:
做项目  vip++搞起来  坛友们交流  如能节省一天时间  已经赚大啦

网友B:
要根据实际情况限制和硬件资源选,什么限制都没有,那可用的通信方式就很多了。
数据量大是多大,100Kbps还是100Mbps?距离有多远?什么工作环境,有干扰还是没干扰?

网友:
数据量大还要求速度快,用PCI-E总线接口比较合适,FPGA实现PCIE接口,读写速度能超过500MB/s
奇怪,我为什么要回复这个,应该是比较无聊吧。不提供具体数据量的值,即使能靠猜了

网友:
提问都不会,“比较大”是多大?追求极限速度,多光纤并联适合你。

网友:
数据量是多大,这个很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根据实际情况限制和硬件资源选,什么限制都没有,那可用的通信方式就很多了。
数据量大是多大,100Kbps还 ...

现在很多问问题的就是这样,你必须要一点一点的引导才能知道他问的到底是什么,回答问题的比问问题的还费劲,问问题的比回答问题的还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项目  vip++搞起来  坛友们交流  如能节省一天时间  已经赚大啦   ...

你的vip++  后面好像没有数字哦

网友:
光纤口>pci-e口>网络口>并口>spi口>uart口

网友:
CAN
LIN
MODBUS
都是比较常用的
择优录取即可
或者以太网?千兆网应该足够了

网友:
spi是最方便的了 上20M

网友:
100M 以太网
480M HS USB
ti的DSP 私有协议

网友:
距离近 SPI,距离远以太网。

网友:
上华为5G上传下载速度都非常快;而且完全隔离。千公里秒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vip++  后面好像没有数字哦

O(∩_∩)O哈哈~   这是大项目大手笔的节奏  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O(∩_∩)O哈哈~   这是大项目大手笔的节奏  向您学习

阿莫已经给我做了 - -  处理后的数字

网友:
看描述 usart或者spi足够

网友:
数据比较大,那么是多大的数据,要在多少时间内传完?

网友:
首先应确定是双主通信,还是主从通信方式,然后再挑选楼上各位介绍的通信方法

网友:
你用的哪颗MCU?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接口推荐

网友:
之前有位坛友说过工控机定制过BIOS,串口跑到4M

网友:
楼主吓得不敢说话了

网友:
双端口RAM,  扩展存储一样访问。

网友D:
明显单线协议更可靠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单线协议更可靠 。

那就唠唠单线是什么协议?

网友:
做并口  类似8个IO  加一个CLK 的通讯

网友E:
人家说了MCU通讯, 说上光纤的PCIE的大师们,MCU跑死也发不出这个流量的数据包,数据大只是针对平时普通MC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家说了MCU通讯, 说上光纤的PCIE的大师们,MCU跑死也发不出这个流量的数据包,数据大只是针对平时普通MCU吧 ...

现在几百MHz的MCU也很常见

网友:
SPI+DMA,单片机方面的数据交互基本都能满足

网友:
我用serdes 1.25G带宽够你用吗?

楼主(2022-10-10):
谢谢大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