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16F 690的硬件IIC 调不通 咨询大家

楼主(2022-01-06):
          TRISB6 = input;
          TRISB4 = input;

,将MSSP设置为I2C从模式,七位从地址

           SSP1CONbits.SSPM0 = 0;
           SSP1CONbits.SSPM1 = 1;
           SSP1CONbits.SSPM2 = 1;
           SSP1CONbits.SSPM3 = 0;// I2Cslave mode ,7bit address

      3,使能CLK时钟

        SSP1CONbits.CKP = 1; // enable clock

      4,设置从设备地址为 0xA0

      SSP1ADD =0xA0;       //slaveaddress is 0xa0

      5,开启I2C

      SSP1CONbits.SSPEN=1;//enable I2c

      6,清楚状态标志
      SSPSTAT=0;
     7,使能I2C中断
     PIE1bits.SSP1IE = 1;//Enabe interrupt MSSP
     INTCONbits.PEIE = 1;
     INTCONbits.GIE =  1;

网友:
上示波器啊。没有示波器尽量不玩硬件。

还有,iic需要外部上拉。没有上拉不一定能工作。

楼主:
上拉了,就是不行,不知道谁有调成功的,软件的不好  想看一下你们调通的是怎样的

网友A:
初玩 时序控制   淘宝几十块钱的逻辑分析仪抓取波形
真的值得拥有

网友(2022-05-27):
先检查硬件

网友:
示波器解千愁

网友(2022-07-10):
引用 网友A:
初玩 时序控制   淘宝几十块钱的逻辑分析仪抓取波形
真的值得拥有

感谢大佬,已买,2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