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12V升压到峰峰值AC4000V 50HZ的电路设计

楼主(2022-01-07):
输入DC12V  输出交流-2000~2000V  频率50hz  电流小于1ma,
现在思路:12V使用成品模块转换成正负12V , 然后用ICL8038生成50HZ正弦信号  经过LM358放大,再经过低频变压器升压到±2000V
那么问题来了
1.如果方案可行 现在已经得到了±12V 50HZ的信号,这个变压器怎么设计  或者有没有推荐的厂家
2.方案成本较高 有没有其他成本较低的方案,开始我想参考逆变器的电路  但是没有太好的思路

网友A:
2000V 1mA就是2W ,先不用考虑损耗,358能输出2W的功率?

网友B:
假货宝上找“高压工频变压器”订制,一般几十瓦的200元搞定

网友C:
358换成大功率的运放还有点可能

网友D:
358 不行,推不动 W 级别的功率。可以考虑 2030 这样的功放,万一热了还有散热片加。

变压器没啥难的,但是需要定制:

a. 工频变压器的体积,基本只和传输功率正相关,就算到 5W 也没有太大;
b. 初级用 ±12V 很常见,但次级 ±2kv 的话需要匝数较多,甚至有可能要考虑分组绕,避免匝间击穿。

至于 DCDC 或者逆变,光是 2kv  的晶体管开关就够蛋疼了,建议还是工频变压器来得快

网友E:
用EG8010做成12V的SPWM工频输出。后面绕一个6V:2000V的工频变压器就好了,按你的需求,2000V1mA也就2W。用10W的工频变压器绕就可以了,公式计算网上有

网友:
自己绕就算了吧,这事得花钱让专业的人去干

网友:
我以前做输出是自己搭建的一个分离元件功放电路来驱动高压变压器,最大5000VAC,358不行的

网友F:
变压器是找人定的,温州那边很多,还是可以用

网友G:
我觉得这么一个变压器还不会绕就不用干了吧

网友:
EG8010输出,变压器2kv的绕组,注意要分层绝缘。

网友H:
TDA2030自激加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V 1mA就是2W ,先不用考虑损耗,358能输出2W的功率?

是  带不了那么高负载   考虑疏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货宝上找“高压工频变压器”订制,一般几十瓦的200元搞定

好   我找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8换成大功率的运放还有点可能

是呢   当时考虑的就是先把信号做出来 然后再做升压   所以没考虑lm358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8 不行,推不动 W 级别的功率。可以考虑 2030 这样的功放,万一热了还有散热片加。

变压器没啥难的,但 ...

好    我试试2030 然后找个工频变压器的厂家 直接提参数 他们定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是找人定的,温州那边很多,还是可以用

对 找个厂家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这么一个变压器还不会绕就不用干了吧

哈哈   以前没自己做过变压器  只是知道原理和怎么用 专业的事还是专业的人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H:
TDA2030自激加变压器。

一般自激频率都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EG8010做成12V的SPWM工频输出。后面绕一个6V:2000V的工频变压器就好了,按你的需求,2000V1mA也就2W。用1 ...

我把前级驱动做好   工频变压器直接找工厂定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8 不行,推不动 W 级别的功率。可以考虑 2030 这样的功放,万一热了还有散热片加。

变压器没啥难的,但 ...

是   找厂家定工频变压器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