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楼顶渗水怎么处理

楼主(2022-01-07):
请教一下大家楼顶漏水怎么处理,目前看的SBS沥青自粘防水隔热卷材  面积大约4到5个平方   自己可以贴  不需要用火烤。
另外一种是丁基材料的卷材

沥青卷材

丁基材料的

网友A:
庆祝: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从楼板底部补漏测试成功!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8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庆祝: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从楼板底部补漏测试成功!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 ...

感谢指导

网友B:
丁基胶带估计不太耐用,应急用用可能还行,铝膜太薄或者质量差的话,在阳光暴晒下撑不了多久

网友:
实操经验:顶楼天沟渗水严重,京东买的立邦防水胶自己拿刷子刷一遍,效果还行(解决了90%,还有点不确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丁基胶带估计不太耐用,应急用用可能还行,铝膜太薄或者质量差的话,在阳光暴晒下撑不了多久 ...

我2楼推荐的材料是永久性的,做好后就跟水泥完全融合,一劳永逸。

楼主位的材料估计要不了几年就需要重新做。

楼主:
我买了25公斤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    找别人施工,我怕搞不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庆祝: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从楼板底部补漏测试成功!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 ...

直接涂在墙面裂痕上面?但有时候墙面裂痕很细,很难渗到裂痕里面相当于只在表面有没问题?

网友:
丁基材料的,已经用了2年了,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25公斤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    找别人施工,我怕搞不定

别人才可能搞不定,自己动手!

有问题可以问我,我是专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涂在墙面裂痕上面?但有时候墙面裂痕很细,很难渗到裂痕里面相当于只在表面有没问题? ...

这货真的可哟渗透到裂纹里面的。我真的测试出来。

另外,表面也要有一定的厚度,这样就算晶体不能完全堵住漏水,表面也能形成可靠的防水层。

我是先堵好下面,然后,上面再涂厚厚一层,双保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货真的可哟渗透到裂纹里面的。我真的测试出来。

另外,表面也要有一定的厚度,这样就算晶体不能完全堵 ...

这操作太复杂了,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我都打算直接用0.4-1MM的不锈钢板,在楼顶焊一个大"盘“, 上面再盖层薄水泥防滑。 一劳永逸

等我了解下市场上有多大张的不锈钢板,再决定这方案可行不。  我知道薄铁板有两米4宽一卷的,304不锈钢就不知道多宽了。要是只焊几十米的焊缝就能解决防水问题,还是很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操作太复杂了,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我都打算直接用0.4-1MM的不锈钢板,在楼顶焊一个大"盘“, 上面再 ...

你这个才复杂,你这个肯定不是永久性的。

网友D:
想了一下,304不锈钢0.3MM的薄板,用楼主位的沥青自粘卷材粘接,接口重合10厘米,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你这图片丁基材料卷材是不是非常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了一下,304不锈钢0.3MM的薄板,用楼主位的沥青自粘卷材粘接,接口重合10厘米,效果应该不错 ...

真有人用304做平地防漏么?

网友E:
我也在想用薄的304不锈钢板来补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想用薄的304不锈钢板来补漏。

我认为不现实的。

不锈钢和焊接材料必须非常纯,否则十年、二十年之后,焊接的地方还是可能漏水。

网友:
屋顶种了佛甲草,好几年没漏过。。。老家那个漏得凶的,准备盖一层树脂瓦,不晓得管得到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