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olidworks 请教: 环形文字, 怎么对齐?

楼主(2022-01-08):
如题: 想把0对准箭头位置, 有什么方法没有呢

增加张图片

网友A:
草图旋转后做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图旋转后做特征。

旋转是每个字的角度旋转了, 对齐没有选项/夹点

网友B:
画圆弧,然后单个字制作

网友:
整张草图,旋转阵列,以原来原点为旋转中心,得到新的,旧的弃用也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旋转是每个字的角度旋转了, 对齐没有选项/夹点

我说的是旋转那个箭头就行了,箭头和数字分开草图,分开特征。

文字也可旋转的,用草图编辑来旋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旋转那个箭头就行了,箭头和数字分开草图,分开特征。

文字也可旋转的,用草图编辑来 ...

这个我也试过了, 文字没有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圆弧,然后单个字制作

目前没有好的办法, 只能这样了, 谢谢

网友(2022-12-13):
画359.9度的圆弧,0度对齐

网友:
如果觉的359.9度的圆弧不完美,那就分2次 180度或者 270+90,按字数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