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坛友-回流焊排气用什么过滤

楼主(2022-01-08):
为了减少对空气污染,决定给回流焊加个过滤装置,不知哪种好。

像小米这种空气净化器滤芯适用于回流焊排气过滤不?    望坛友说说+推荐下过滤装置。感谢!

网友:
机器配的不绣钢网,定时换下来清洗

网友A:
你这些都不耐高温

楼主(2023-07-16):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都不耐高温

我们都解决了, 用大功率离心风机, 一份高温气体,混十份室内气体, 进入过滤器的温度就低了,还能给室内的排气。     过滤器才60元多, 用十次八次换掉,成本很低了,自己洗不锈钢网,人工费都更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都解决了, 用大功率离心风机, 一份高温气体,混十份室内气体, 进入过滤器的温度就低了,还能给室 ...

你好,能拍几个照片吗?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拍几个照片吗?参考下。

我用的浏览器无法上传图片。

很简单的,就在主风管开一个50MM的孔, 孔接上耐高温的管(可在此管接个金属的调节气流大小的阀)到炉子那里就行。  可点香烟看一下炉子的气流流动即可确认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浏览器无法上传图片。

很简单的,就在主风管开一个50MM的孔, 孔接上耐高温的管(可在此管接个金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