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的海尔液晶电视,遥控失灵

楼主(2022-01-08):
sb的海尔液晶电视,遥控失灵,按遥控器配对方法同时按TV+屏显,灯闪烁开启遥控器配对,无用,进入电视机设置页面居然找不到蓝牙开启选项,无解,主板换了也无解

网友A:
确定遥控器是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遥控器是好的吗

是好的,我自己家用的一个也拿来试了,没法配对,关键是电视机蓝牙没法开启,不会提示蓝牙正在配对这种提示

网友:
是不是默认打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好的,我自己家用的一个也拿来试了,没法配对,关键是电视机蓝牙没法开启,不会提示蓝牙正在配对这种提 ...

是不是你家的型号和这个不配
而这个遥控器确实坏了呢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留下ADB服务.
有ADB就好了, 插电脑接上ADB调试, shell下面有开蓝牙/无线的命令的, 但是可能不通用, 折腾费劲.

网友:
独立的蓝牙模块有问题了把,可以试试外置usb蓝牙。我的电视不带蓝牙自己加了usb蓝牙是适配器就可以有蓝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