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X1276/SX1278睡眠模式功耗过大的疑问

楼主(2022-01-08):
最近在测试SX1276模块,用的是安信可的Ra-02模块(自带收发硬件切换),移植官方驱动后接收发送都是正常的,测试低功耗睡眠模式时遇到进入睡眠模式功耗过大的问题,电流最高可达300uA!!!有没有人遇到相同的情况

网友:
SPI的IO漏电

网友A:
我当时用STM32L011驱动时,发现休眠后SPI的MISO漏电,休眠时需要将MISO调整为模拟输入。你检查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void SET_IOLPMOD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void RESET_IOLPMOD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0_SPI1;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用STM32L011驱动时,发现休眠后SPI的MISO漏电,休眠时需要将MISO调整为模拟输入。你检查下是不是这个 ...

有可能,我试下看看

楼主:
不是SPI IO的问题,我连晶振引脚都设置成模拟输入了

楼主:
还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官方的空闲电流标注为1.6mA,我现在用的空闲电流能跑到1.8mA,算一下好像差值也就是睡眠模式多出的功耗

网友B:
基本就是IO口上漏的电,所以要查全部的IO口,先全部断开看休眠电流是否正常,再逐一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就是IO口上漏的电,所以要查全部的IO口,先全部断开看休眠电流是否正常,再逐一排除 ...

断开Lora的电源,保持SPI数据线连接,MCU进入STOP模式电流才1.9uA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开Lora的电源,保持SPI数据线连接,MCU进入STOP模式电流才1.9uA

不是你这样测的,你应该LORA和MCU都进入休眠后,把两者之间所有的IO都切断,然后再量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