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288/rk3399的亮度调节硬件的最高/低值是多少nit(尼特)?

楼主(2022-01-08):
像那种支持Andriod触摸屏的板子rk3288、rk3399 之类的,亮度调节硬件的最高值和最低值是多少nit?为何默认都不能支持亮度调节?
有的支持,但是最低值也在150nit(尼特)以上。
我想要个最低值要更低点的,比150尼特还要低,这样在夜间能够最小化亮度!
我发现手机很容易做到这点,不知道为何rk3288之类的安卓触摸板子就很困难!?
但是买的时候,厂家都对这个说不清楚 !       低亮,低到什么程度呢 ?隔着网络,真不好说清楚。
这些亮度调节硬件,背后有什么讲究吗?
这些安卓工业触摸一体机的价格都在2500元到3000元左右

网友A:
这个和屏幕有关,我们定制的3399板子就有1000nit,可以再安卓里面调整背光,也可以加自动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屏幕有关,我们定制的3399板子就有1000nit,可以再安卓里面调整背光,也可以加自动背光 ...

就是跟rk3288、3299板子无关,和屏幕有关,屏幕亮度也是属于屏幕单独的硬件?
你的1000nit太高了!
我要最低值能调整到10nit那样。我不要高亮、恰恰相反,我要低亮。我是船舶行业,要求夜里航行时,所有相关电子设备屏幕低亮、整个驾驶室的灯光都熄灭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跟rk3288、3299板子无关,和屏幕有关,屏幕亮度也是属于屏幕单独的硬件?
你的1000nit太高了!
我要 ...

我们是室外用的遥控器, 要做超高量。 其实就是PWM调光的,是需要屏幕背光+安卓屏幕驱动配合就行。

网友B:
驱动没人写,需要合入到 android系统里。

找个软件能搞定。

网友C:
调背光亮度啊。所有android都能支持啊。你到显示里面好好找找。至于最低亮度,如果你要非常低,那么你得改电路。3399系列最低1/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室外用的遥控器, 要做超高量。 其实就是PWM调光的,是需要屏幕背光+安卓屏幕驱动配合就行。 ...

你的意思是“安卓电源”管理包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背光亮度啊。所有android都能支持啊。你到显示里面好好找找。至于最低亮度,如果你要非常低,那么你得改 ...

所以,这是个硬件问题。安卓7.1的“显示”菜单里有个“亮度”菜单,可以调。一开始我买的机器,有这个菜单,但是你滑动它,亮度不变化。
后来让厂家加了硬件,才好点。但是调整不了我要的最低暗度。但是这个问题又说不清楚。他说他们最低是1啊,但是最低值就不是我要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这是个硬件问题。安卓7.1的“显示”菜单里有个“亮度”菜单,可以调。一开始我买的机器,有这个菜 ...

那么应该是板子PWM没有接上去。你要是想折腾超低亮度,只能自己改电路了。找找背光芯片的反馈电阻,换个大的(电阻越大,电流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应该是板子PWM没有接上去。你要是想折腾超低亮度,只能自己改电路了。找找背光芯片的反馈电阻,换个 ...

专业啊!我知道怎么跟我的厂商去说明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专业啊!我知道怎么跟我的厂商去说明这个问题了!

总之你还得考虑白天的情况。硬件这玩意就是这么多坑,一套参数通吃一般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之你还得考虑白天的情况。硬件这玩意就是这么多坑,一套参数通吃一般无解。 ...

是啊!你说这个硬件的东西,买来之后,再寄送回去,让他们改、再寄送回来,好耽误时间啊!
真受不了!比软件开发,麻烦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没人写,需要合入到 android系统里。

找个软件能搞定。

驱动有人写!我让我的厂家写;
就是我自己要搞清楚:该让他们干什么、大致怎么干,不能让他们蒙我。
花了18元买了阿莫的账号,看来还是挺管用的。其它什么“电子发烧友论坛”。。。不好使。

网友D:
RK系列的PWM等级可以配置,在kernel配置等级表,大多都是256级,提前设置好不同等级的pwm占空比 和 PWM频率,PWM的频率也和LCD有关,最好和LCD的规格书匹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K系列的PWM等级可以配置,在kernel配置等级表,大多都是256级,提前设置好不同等级的pwm占空比 和 PWM频率 ...

rk有个很严重的毛病,所有io的片内上拉/下拉太弱了,而且pwm脚不能输出高电平。。部分io和标准51一样,不具备高电平输出能力,只能od输出,我们用它的pwm快要折腾疯了。现在是限了个最低pwm,因为在某些情况下3399的pwm波形会变得很差,甚至能影响到网卡芯片的工作稳定性(我们供应商把复位脚上拉电阻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k有个很严重的毛病,所有io的片内上拉/下拉太弱了,而且pwm脚不能输出高电平。。部分io和标准51一样,不 ...

亮度的最高最低可以自己定义,在kernel的设备树里面配置,默认sdk都是256级就是0-255,我自己调试会根据电路再适配下。RK的片子的有些引脚内部是有默认上下拉,之前吃过这块的亏,需要注意,网卡和PWM之间有影响,可能要查下时钟源配置,之前我遇到过网卡时钟和其他时钟影响,导致达不到工作时钟信号,影响网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rk有个很严重的毛病,所有io的片内上拉/下拉太弱了,而且pwm脚不能输出高电平。。部分io和标准51一样,不 ...

你们说的“网卡不正常“,是指什么?网卡不通讯吗?
反正我买了个这个rk3288的加工品,有个问题是:
我明明将它的网卡设置成静态获取ip,结果跑了几天,
1)忽然变成了 动态获取ip,把我的静态IP下设置的固定IP弄丢了,干扰了我的局域网的正常的IP规划分配。
2)DNS server IP也弄丢掉了,变成了网关机器的IP,但是刚好网关机器IP不能充当DNS Server,所以我的安卓机器也不能上网了;
这样我安装在这个机器上的向日葵远程控制软件,就不能正常启动,我也就无法远程控制它,
折腾死我了、我要出差到现场去,手工恢复这个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说的“网卡不正常“,是指什么?网卡不通讯吗?
反正我买了个这个rk3288的加工品,就是我明明将它的 ...

有些版本的静态配置是保存在prop中,可以用getprop 查下,有可能没同步保存;
rk android sdk的版本太多,系统差异会有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亮度的最高最低可以自己定义,在kernel的设备树里面配置,默认sdk都是256级就是0-255,我自己调试会根据 ...

我这边遇到是只能依靠3399片内上拉的io,高电平输出不稳,比如3v的io输出能力掉到20ua,电压掉到2.6v左右,而且近似于悬空状态。好几批的pcb都有这问题,说明是3399芯片的缺陷。总之这两年搞国产化遇到过一大堆国产化的深坑,无语。不是这挖个坑就是那埋个雷。我能说,十来号人一起找网卡随机断网(只要操作屏幕就有可能断网)找了1个月,然后我上周突然来了个灵感,给网卡复位pin加了个强上拉电阻解决了。然后生产的一帮兄弟趴那一个一个补电阻。

pwm也是,因为不能输出1,只能上拉,又没有外部上下拉保护电路(这玩意加个外部下拉就带不动了),我们选的是一款国产的双模pwm+dig的led驱动,某些时候灯一直在闪。我也是到处查了1个多星期,最后用多种办法确定是pwm输出电平的锅。它pwm输出在某些条件下不是pwm,而是一些类似于随机毛刺(比如小于50),造成led芯片以为是在数字模式,于是开始随机闪。

网友E:
想想只靠windows怎么决定你的屏幕最高亮度?
哈哈
答案是系统只负责让你调亮度的比例,实际的最高最低值是做显示屏硬件的人决定。系统里调到100%就是硬件允许的最高值,调到0是硬件允许的最低值。
现在你的板子,屏幕亮度可调的范围就是主板和屏幕的硬件决定的。做软件的人只能从硬件允许范围内选择你想用的值
做硬件的人完全可以根本不给你接调亮度的PWM电路,这样你设什么亮度值实际都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想只靠windows怎么决定你的屏幕最高亮度?
哈哈
答案是系统只负责让你调亮度的比例,实际的最高最低值是 ...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0对应我的厂商的亮度(单位尼特)的多少?100是多少?这个不同的厂商、不同的硬件,似乎不一样的。
但是你问他们他们又不正面回答你,知道吧!?
我又不能选择那种手机消费类的平板电脑去研发,如果用那种平板,估计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你亮度做的不好、普通个人消费者会不用你的东西的。
我的是用在船舶驾驶场合、要24小时开机。我选择的安卓触摸一体机是基于rk3288板子的,估计选择Celetron/Intel I5的windows触摸机,也一样面临这个亮度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0对应我的厂商的亮度(单位尼特)的多少?100是多少?这个不同的厂商、不同的硬件,似 ...

系统自身不可能知道,只有硬件厂商才知道。
不同的厂家不同的硬件,亮度肯定不一样啊。合格的硬件厂家,规格书里应该写明自己的显示屏最大亮度。至于最小亮度,好像我还真没见哪个厂家写过。led背光的好像0就是全灭。但以前ccfl背光灯是有最低亮度的,无法把亮度降到最低亮度以下。
如果你选的厂家不给你标称屏幕亮度值,那么这个厂家是不合格的,你该换个厂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系统自身不可能知道,只有硬件厂商才知道。
不同的厂家不同的硬件,亮度肯定不一样啊。合格的硬件厂家, ...

不写的!很隐晦的。。。换个厂家,也一样隐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写的!很隐晦的。。。换个厂家,也一样隐晦。

民用品都写的很清楚啊。
我不知道你这个行业的工业品为什么不写亮度。当然我见到的写了亮度的都只有最大值,没见过写最小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民用品都写的很清楚啊。
我不知道你这个行业的工业品为什么不写亮度。当然我见到的写了亮度的都只有最大 ...

它不是民用品,刚才说过了,不是消费类电子。消费类电子也有很多不写的。
这个行业的工业品不写是因为这个rk3288的板子大多数用在点餐机、广告机、人脸识别刷卡机等领域,高亮,反而是期望的。
但是我是船舶行业,我期望低亮,这个,有点特殊的。白天,一般亮度就可以了;到了晚上,为了不影响驾驶员瞭望前方,不影响航行视线的安全,驾驶室灯光全关闭,以观察外围周边情况为主。跟行车会遇打远光灯一样,打远光灯时,你车子驾驶室一般是要暗着的。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设备的亮度太大,会很刺眼,影响安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它不是民用品,刚才说过了,不是消费类电子。消费类电子也有很多不写的。
这个行业的工业品不写是因为这 ...

要低亮只要找个led背光的都行啊,随便可以把亮度调到0或者任何接近0的值。别找ccfl背光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低亮只要找个led背光的都行啊,随便可以把亮度调到0或者任何接近0的值。别找ccfl背光的就行。 ...

是LE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LED的。

那你把背光写成最小的数,不够吗?
常见的都是8位,就写个1或者0呗

网友F:
调低亮度不是很容易实现吗?最大亮度才受屏幕本身的背光板限制,不是你想要多亮都行的,除非你定制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调低亮度不是很容易实现吗?最大亮度才受屏幕本身的背光板限制,不是你想要多亮都行的,除非你定制屏。 ...

老式的ccfl背光,高度的最暗值也有限制。

网友G:
好像是白光LED小电流时有色偏吧, 高亮的背光模组难调暗, 可能是有这个原因.
选显示器时"不能调到足够暗"这点烦了很久, 眼睛受不了强光, 但是现在的背光模组都设计得贼亮贼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白光LED小电流时有色偏吧, 高亮的背光模组难调暗, 可能是有这个原因.
选显示器时"不能调到足够暗"这 ...

难怪小朋友们都容易近视。
我在我买的安卓机器的adb命令行下,
运行:
settings put system screen_brightness 11
就是最低亮度了。
再往下运行:
settings put system screen_brightness 10
屏幕黑屏。
我在想着如果有 settings put system screen_brightness 5,能够比 11再低一点,就好了! 可惜厂商告诉我没有!
就为达到这个brightness 10黑屏,他们已经重新修改编译了安卓固件,给到我,我自己重新刷了。
不过好在,厂商的固件现在支持:熄屏后,通过触摸来点亮屏幕,这样当我的客户抱怨屏幕太亮时,我让他们在安卓里设置:1分钟后无操作,直接休眠、黑屏 。。。触摸,再唤醒。。。
这样先凑活着,硬件不足、软件来补。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难怪小朋友们都容易近视。
我在我买的安卓机器的adb命令行下,
运行:

就是说低于10的亮度就被硬件直接当作全灭了。那你也没办法了

网友G:
终极不靠谱硬件方案: 加偏振片, 或干脆加块茶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终极不靠谱硬件方案: 加偏振片, 或干脆加块茶玻璃.

我也想过加个什么背光膜什么的,无奈淘宝找不到。。。这个是在船上,给多个船员用;
不是个人使用,加个外套,恐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说低于10的亮度就被硬件直接当作全灭了。那你也没办法了

是的。经过我自己的测试,我回答下我自己手里的硬件的范围是: 10~250。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加个什么背光膜什么的,无奈淘宝找不到。。。这个是在船上,给多个人用,不是个人使用,加个外套 ...

真要使用这么个不靠谱方案的话, 而且屏是LCD的话, 贴个偏振膜就行了. 原本LCD出来的光就是偏振的(LCD两面都有偏振膜), 调节好这个第三块偏振膜的角度, 要多少亮度衰减都可以调出来.
说是不靠谱, 一是很土; 二是我只知道会衰减亮度,颜色等什么的有没有影响一概未知.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真要使用这么个不靠谱方案的话, 而且屏是LCD的话, 贴个偏振膜就行了. 原本LCD出来的光就是偏振的(LCD两面 ...

其实如果不显示摄像头数据什么的,只显示操作界面,那么偏不偏色根本没事。谁知道原始颜色是啥样的啊
所以你强行去修改背光的驱动电流应该最简单。控制背光电流的根源肯定是一个反馈电阻,直接改个阻值就好。
亮度很低的时候偏色就让它偏吧,夜里其实人眼只有亮度视觉,没有颜色视觉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跟rk3288、3299板子无关,和屏幕有关,屏幕亮度也是属于屏幕单独的硬件?
你的1000nit太高了!
我要 ...

你也是船舶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也是船舶行业??

是的。船舶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如果不显示摄像头数据什么的,只显示操作界面,那么偏不偏色根本没事。谁知道原始颜色是啥样的啊{:ti ...

有亮度视觉。

网友E:
那就没有什么好方法了。
显示屏带不带触摸?如果不带触摸或许可以试着加个灰色的玻璃来强行降低亮度。或者就接受低亮度的情况下背光偏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没有什么好方法了。
显示屏带不带触摸?如果不带触摸或许可以试着加个灰色的玻璃来强行降低亮度。或 ...

你要看我前面的阐述!
当然带触摸!不然我为啥到这个板块”触屏控制器“来发帖呢!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问题,跟”触屏控制器“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要看我前面的阐述!
当然带触摸!不然我为啥到这个板块”触屏控制器“来发帖呢!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 ...

其实电容触摸也允许额外增加一定厚度之内的玻璃,不会严重影响性能。
在论坛上求教要客气一点啊小伙子~
那么多感叹号在别人看来是有点刺眼的

网友:
欢迎交流。我们是 内通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电容触摸也允许额外增加一定厚度之内的玻璃,不会严重影响性能。
在论坛上求教要客气一 ...

可以。感谢赐教。 我也向你学习,将我的头像,改成我主研发的DTU产品。
我看你的头像,像是生产那种专用CAN/IO/开关量、模拟量采集,带4g/WIFI的DTU的,你是干那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感谢赐教。
我看你的头像,像是生产那种专用CAN/IO/开关量、模拟量采集,带4g/WIFI的DTU的 ...

是的
有需要可以找我们
www.jukong.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其实如果不显示摄像头数据什么的,只显示操作界面,那么偏不偏色根本没事。谁知道原始颜色是啥样的啊{:ti ...

赞同
以前就在想, 我就写写代码, 偏一点色根本没多大关系, 可惜现有的产品就是没满足我的特殊需求. 估计LZ也是相似情况.
能改电路是最好的了, 简单&优雅.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赞同
以前就在想, 我就写写代码, 偏一点色根本没多大关系, 可惜现有的产品就是没满足我的特 ...

做硬件的人设了个10的限制值,很可能是已经试过发现太暗的时候会偏色,所以干脆在这时候关了不让你用。
你如果改硬件让它这时候不关掉,估计颜色也没法看了。
其实我怀疑亮度低于10关掉是他们驱动里故意做的。通常的亮度控制信号是个pwm,亮度值就是占空比。把占空比调低并不会自动导致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硬件的人设了个10的限制值,很可能是已经试过发现太暗的时候会偏色,所以干脆在这时候关了不让你用。

android里设置的亮度值, 通常不是PWM的原始值, 驱动肯定是做了缩放/平移的. 1/n的占空比肯定能输出来, 估计LED的恒流IC有限制吧, 又或者是软件的人不愿意搞.
背光偏色的, 我自己在垃圾PAD上改过, 反正我眼不好, 没看出来偏了, 反而是暗了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硬件的人设了个10的限制值,很可能是已经试过发现太暗的时候会偏色,所以干脆在这时候关了不让你用。
”偏色“,原来是这个原因!感谢告知!色差太大了,屏幕花了。网上有人遇到同样问题:https://blog.csdn.net/u013377250/article/details/80858423
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复杂度。

楼主:
噢我看到了,我的机器的亮度范围是:

整机亮度              Min    Type        Max
亮度(cd/m2)        260        300           /

-----另外一款(屏幕稍大点)是:
Min:184
Typ:   250
Max: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噢我看到了,我的机器的亮度范围是:

整机亮度              Min    Type        Max

你这个就是100%亮度的规格啊。最大亮度必须标最小值,但最大值不用标。把亮度做高是不容易的,而且做高了你想降低很简单,所以只要确保给你的屏幕的亮度不低于这个最小值就是合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就是100%亮度的规格啊。最大亮度必须标最小值,但最大值不用标。把亮度做高是不容易的,而且做高了 ...

这个我曾经问了厂商,他们说不知道。
结果今天去他们官网看,找了半天,才找到。看来光看淘宝网不行。
也就是260~300 的范围,难怪调不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曾经问了厂商,他们说不知道。
结果今天去他们官网看,找了半天,才找到。看来光看淘宝网不行。
也 ...

错。
你还没理解我上面的话吗?
这个规格说明,意思是你设为最亮100%亮度的时候,测得的亮度值保证不小于260,大部分产品你应该见到300左右。因为亮度越高的屏幕越贵,所以无需标岀这个亮度上限,如果你买到一个比300更高的算你运气好,你不会去找他们提意见的。
至于这个屏你在系统里面降低亮度,最低能降到多少,并不是你上面这个指标。
如果它要标最低亮度参数,那么反而应该写最低亮度的最大值,不用写最小值,或者最小值你当成0也无所谓,哈哈。就像标称最大亮度的上限不写,在逻辑上相当于无穷大一样。反正确保自己的岀厂产品一定符合这个限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错。
你还没理解我上面的话吗?
这个规格说明,意思是你设为最亮100%亮度的时候,测得的亮度值保证不小于 ...
反正先这样了,即使我知道它的缺陷,也没用。厂家说啥就是啥。
今天咨询了另外一个厂商,可以做一个带外置旋钮的,调背光的,说调到最低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开口要结构设计费5000元,等于我现在买的机器的2倍价格。外加样机费用3300元。看来还是钱的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反正先这样了,即使我知道它的缺陷,也没用。厂家说啥就是啥。
今天咨询了另外一个厂商,可以做一个带外置 ...

对你这种比较少见的用途,需要最低亮度指标,那么你给人标的确实就是最低亮度的最大值。因为夜里开船想暗一点,你要告诉人家你能做到多暗。告诉人你有多暗的指标就是最低亮度的最大值,注意不是最小值。因为你生产了10个屏幕,最低亮度也是有差距的,你标称的得是最坏的那个的指标。最坏的是最低亮度最大的。
至于想亮一点的人,自己把亮度调高一点就好。
你要想清楚这个逻辑,为什么最大亮度这个指标只有最小值,最小亮度这个指标只有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你这种比较少见的用途,需要最低亮度指标,那么你给人标的确实就是最低亮度的最大值。因为夜里开船想暗 ...

我是算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我要跟厂家说:“最低亮度的最大值”,估计人家都会懵圈了 !哪里来的这么专业的客户!?这年头好难做生意噢 。这样的客户就像是打工仔所在公司的领导在开会时强调的:年度指标、最新框架、潮流、趋势,娓娓道来,下面的人听了满脸愁容、会后忙成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算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我要跟厂家说:“最低亮度的最大值”,估计人家都会懵圈了 !哪里来 ...

常见的屏都是只会标最大亮度,不会标最小亮度的。你如果非要指定最小亮度,就只能算定制了,价钱是卖家说了算,没毛病啊。
定制的东西就是没有标准价的。其实我记得船上用的东西原本就不是普通的工业品,而是有自己专门认证的。所以价钱根本不是常规品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见的屏都是只会标最大亮度,不会标最小亮度的。你如果非要指定最小亮度,就只能算定制了,价钱是卖家说 ...
"船上用的东西原本就不是普通的工业品"。还真是这样呢!老哥你挺懂的!
船上的东西,涉及安全。假设夜里开船,结果是因为我的机器太亮,影响了驾驶员的视线,zhuang 了,那就太不好说了 。。。
船舶电子、机械用品,都有船级社CCS来评估。别的不说,船舶,无论开,还是停,都一定要24小时开着那种带VHF广播的gps,告诉别的船:我是哪条船、叫什么名字、要到哪个港口去;但是开车子,就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