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门前路面总有2滩水,我想铺点水泥沙子让它自动流到下水道,如何施工?

楼主(2022-01-09):
工地黑网里面就有下水道入口。

但到达下水道入口之前,有些路面比储水位要高一些。

将路面搞平,并且向下水道口倾斜一点,问题就解决。

问题来了:如何找基准,才能达到目标?

我手上有水平珠、十二线激光水平仪等。水泥沙子大量的有。

水泥沙子的混合比例多少合适?

本来可以出钱找人做,但自己学好这个技术,以后肯定用得上。

网友A:
能否直接开个槽过去,路面加水泥薄了不牢固,

网友:
堵不如疏,建议开细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直接开个槽过去,路面加水泥薄了不牢固,

我有博世的电镐、日立的水泥切割机。很专业的设备。

可以开槽,但感觉开槽没有技术含量啊。

网友A:
要水泥平面平整,  用铝合金方管如 50*100截面的 2米或更长的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水泥平面平整,  用铝合金方管如 50*100截面的 2米或更长的刮。

晕,这东西我可没有。

我只有长度0.3米的刮。

网友B:
开槽好,铺混凝土厚度太薄的话粘不住踩几次一下子脱层了。

网友:
想办法先把表面拉毛,再铺水泥砂浆应该可以,还有养护很重要。或者表面铺一层交通标志用的那种热熔的白树脂,那个感觉很牢靠,不过估计价格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槽好,铺混凝土厚度太薄的话粘不住踩几次一下子脱层了。

有道理....

楼主:
好,听从大家建议,明天开工动手开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