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要填沉池了,有几十个要填,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22-01-09):
我的沉池很大,估有2米*3米,深0.4米。

因为设计修改了,几十个沉池作废,需要填平。

我能想到的方法是:

1。将沉池使用砖头分开6格,每格1米*1米。

2。定做6张直径10mm的螺纹铁网,使用刚才的砖头,将铁网与地面垫平。

3。倒入陶粒。

4。钢网上面铺2cm的水泥沙子层。水泥沙子层跟楼板相平。

5。上面做防水处理。

5。水泥沙子层

网友:
40cm,蛮深了,可以找预制板架空或者有 二手的夹胶玻璃架空

网友A:
混泥土2.4立方,差不多6-7吨了,估计不太合适。
铺钢筋浇混凝土10cm厚也得0.6立方,为了省钢筋中间还得加柱子 。
其实有那种泡沫砖,也许可以,或者直接发泡顶上铺钢筋浇一层混泥土。

网友:
建议架空
砌几行砖做支撑,预制水泥板和现地板做平

网友B:
空心砖直接砌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泥土2.4立方,差不多6-7吨了,估计不太合适。
铺钢筋浇混凝土10cm厚也得0.6立方,为了省钢筋中间还得加柱 ...

里面98%是填满陶粒。

陶粒硬度很高,基本没有重量(一麻袋也非常轻)。

水泥层2cm就够,将铁网包起来,也可以防止以后铁网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心砖直接砌满

不如使用陶粒。倒进去填满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如使用陶粒。倒进去填满就行。

陶粒(建渣)会有沉降的,而空心砖反而没有。

网友:
做个夹层,藏点宝贝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粒(建渣)会有沉降的,而空心砖反而没有。

所以我上面加铁网。

网友:
这么深。。。。用砖隔成小格,然后用气泡砖填吧。

网友:
我家那时是买1米的瑕疵瓷砖隔空,瓷砖也便宜

网友C:
发泡水泥直接填也可以

网友:
如果是日常生活使用,不放重型设备的话,发泡水泥直接填满省时省力省心,不用砖头,不用陶粒,不用钢筋,填满干透后,直接可以装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泡水泥直接填也可以

发泡水泥?第一次听。

网友C:
有专门帮人做回填的用发泡的水泥,据说便宜又好用,与建筑同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帮人做回填的用发泡的水泥,据说便宜又好用,与建筑同寿命。

找了一下资料,怎么只比普通水泥轻25% ?

应该是“只是普通水泥的25%重量” 这才差不多。

网友D:
看到了  18墙

网友:
我看到是这样

网友(2022-02-13):
莫总必出精品 出租房出售吗 价格合适买一个

建议装修成密室 暗间 给租户藏情人 藏黄金 藏私房钱

网友:
上面盖上钢化玻璃,下面养鱼,人走在上面,加上灯光效果,高端大气上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  18墙

18墙是指一个半砖头的宽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里面98%是填满陶粒。

陶粒硬度很高,基本没有重量(一麻袋也非常轻)。

用陶粒回填,上面浇筑混泥土时的渗下去的水,会长期积在沉池内,不定什么时候,楼下天花就会慢慢渗水。一滴一滴的碱性水,像石钟乳一样。

亲身案例经验。大概60平方,20CM的沉池,第二年楼下开始滴水,我在楼下天花打两个孔,刚开始水像自来水一样大,慢慢的变小,连续放了一个星期的水,才彻底放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陶粒回填,上面浇筑混泥土时的渗下去的水,会长期积在沉池内,不定什么时候,楼下天花就会慢慢渗水。一 ...

上面的发泡水泥,估计也有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