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57采用多少纳米制程及 H7F7M4这几种与主频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2-01-09):
纯属个人好奇 找了一圈也没有看到介绍的

网友:
mp1 h7都是40nm
f4 90nm

楼主:
1971年:10微米
1974年:6微米
1978年:3微米
1982年:1.5微米
1989年:1微米
1993年:0.8微米
1994年:0.6微米
1995年:0.35微米
1997年:0.25微米
1999年:0.18微米
2001年:0.13微米
2004年:90纳米
2006年:65纳米
2008年:45纳米
2010年:32纳米
2012年:22纳米
2015年:14纳米
2019年:7纳米
这是INTER的制程表  40nm 是特别制程吗

楼主:
为什么不用主流32nm 是良品率 还是成本原因。MCU还在采用45nm以上的制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971年:10微米
1974年:6微米
1978年:3微米

地球除了intel,还有积电联电中芯长电gf三星现代st ti 英飞凌等几千家芯片制造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球除了intel,还有积电联电中芯长电gf三星现代st ti 英飞凌等几千家芯片制造商。 ...

我只是以INTER为例 各家都有自己的制程及工艺,相了解一下主流MCU的制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用主流32nm 是良品率 还是成本原因。MCU还在采用45nm以上的制程

mcu主流在130nm以上才是
mp1这种一般不算作mcu

网友C:
STM32G0系列的都是40nm工艺,以前STM32F系列的90nm工艺,ST缺货工艺老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G0系列的都是40nm工艺,以前STM32F系列的90nm工艺,ST缺货工艺老也是原因之一。 ...

G0还是90nm,f1 f0是180nm,stm8 130nm

网友:
90纳米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u主流在130nm以上才是
mp1这种一般不算作mcu

现在55nm,40nm是主流

网友:
STM32H7相关官方博客截取,猜测STM32MP1用的40nm:
400 MHz has enabled ST to become the first ever to reach 2010 points in CoreMark with a Cortex-M MCU.
This is possible because ST is the first to have shrunk its M7 implementation from a 90 nm process node to 40 nm.

网友:
其他系列的工艺制程可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M32

楼主:
方便的话请转过来,大多数人看不到

网友(2023-01-31):
STM32 F7: 90nm
STM32 H7: 40nm
STM32 F4: 90nm
STM32 F7: 90nm
STM32 F2: 90nm
STM32 F1: 90nm?
STM32 F0: 180nm
STM32 G4: 90nm
STM32 G0: 90nm
STM32 U5: 40nm
STM32 L5: 90nm
STM32 L4/L4+: 90nm
STM32 L1: 130nm
STM32 L0: 110nm

网友:
纳米是什么意思 ?是栅极厚度呢还是线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球除了intel,还有积电联电中芯长电gf三星现代st ti 英飞凌等几千家芯片制造商。 ...

mcu目前制程最高一般是40nm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u主流在130nm以上才是
mp1这种一般不算作mcu

有些厂家主推40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