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调用函数的语句中, [&] 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2-01-09):
一个arduino 的头文件中,调用函数的语句中看到一个没见过的用法:  [&]  ,
而且好像是把其他的功能语句全部放在调用函数的参数中:

。。。。。。 中间部分还有很多调用函数的语句。

请大神看看 [&] 是什么东西?  另外,把大段的语句放在函数的参数是不是很常见?

网友:
这是c++11的新特性,叫做lambda表达式。
方括号里的内容表示捕获的方式,[&]是让编译器以引用的方式自动推断需要捕获的变量,与之对应的[=]是值捕获。

网友A:
玩8266/esp32服务器了吧?
这是C++11的 lambda 表达式。
效果是可以在函数内部嵌套定义另一个函数

实际上我更倾向于在这里搞一个函数指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玩8266/esp32服务器了吧?
这是C++11的 lambda 表达式。
效果是可以在函数内部嵌套定义另一个函数

函数指针就要自己传很多变量进去,也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函数指针就要自己传很多变量进去,也麻烦。

这个是HttpServer的 on 方法,绑定访问目录时回调函数。

用limbda表达式只会让 setup函数变得巨臃肿,效果和你外边定义个全局函数,这里传函数指针一样。
除了展示C++11独特的语法外,没看着什么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HttpServer的 on 方法,绑定访问目录时回调函数。

用limbda表达式只会让 setup函数变得巨臃肿,效 ...

不不不,优势是有的,比如我有一个框架,里面只有一小部分代码要经常变,那么这方便了,不然,我代码里面要造几十个回调,要起函数名都头痛,更加别说要经常要传我的上下文变量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优势是有的,比如我有一个框架,里面只有一小部分代码要经常变,那么这方便了,不然,我代码里面 ...

也对,当匿名函数用;看样子得接收新事物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不一一逐个回复了,看来C++ Primer Plus 的书是该买一本好好读一读了,光上面的疑问,网上一下子搜索不出来正确的答案。

楼主:
谢谢古大师,无所不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优势是有的,比如我有一个框架,里面只有一小部分代码要经常变,那么这方便了,不然,我代码里面 ...

是啊,arduino类似的函数和类的相互交叉调用,api的调用时确实方便许多,但是深入看一下,头晕脑胀的

网友:
只能说隔行如隔山,匿名回调函数在Node.js之类的web后端框架很常用,C++用这种写法也是为了让web后端程序猿更容易转到嵌入式开发上面来。

Node.js写的hello world服务器:
// Load HTTP module
const http = require("http");

const hostname = "127.0.0.1";
const port = 8000;

// Create HTTP server
const server = http.createServer(function(req, res) {

   // Set the response HTTP header with HTTP status and Content type
   res.writeHead(200, {'Content-Type': 'text/plain'});

   // Send the response body "Hello World"
   res.end('Hello World\n');
});

// Prints a log once the server starts listening
server.listen(port, hostname, function() {
   console.log(`Server running at http://${hostname}:${port}/`);
})

网友C:
C++的很多新语法。 就是垃圾。

用基本的语法 99.9% 的程序都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C++的很多新语法。 就是垃圾。

用基本的语法 99.9% 的程序都可以实现。

100% 的 c++ 程序都可以用 c 實現

c++ 用戶只有兩個選擇:
1. 接受新語法
2. 放棄 c++

网友:
引用 网友C:
C++的很多新语法。 就是垃圾。

用基本的语法 99.9% 的程序都可以实现。

听说汇编也可以实现所有的需求,嗯,或许用二进制也可以。

网友D:
C++ 的新语法,Lambda 表达式,当回调方法用的,

可以这么写,是不是就清楚一些呢:

auto my_callback = [&]() {
};

_server->on(path.c_str(),HTTP_POST,my_call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D:
C++ 的新语法,Lambda 表达式,当回调方法用的,

可以这么写,是不是就清楚一些呢:

这种方式确实非常明确易读,不知道他们用Lambda的方式的目的能带来什么好处。

网友:
lambda 表达式是 C++11 最有用的特性之一了,替代回调函数指针只是用法之一,详细的找点资料看看吧,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