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室柜的材质哪种好?

楼主(2022-01-10):
看柜体材料基本是
1、实木颗粒板
2、pvc
3、实木

不知道哪种好,看了一款柜体是pvc的,镜柜是实木,外观可以,但是不知道pvc是否环保?

网友:
PVC不错,不怕潮。但是柜门都是用自攻螺丝固定的,时间长了容易松动。

网友:
要是做了干湿分离建议不用PVC,用实木的比较好。

网友:
颗粒板没几年就受潮膨胀变形,实木时间长了也会发霉腐烂,PVC受热受力或时间久了会变形,铝合金的遇到各种洗发水洗涤剂会被腐蚀,只有304不锈钢才是浴室柜的最佳选择。

网友:
铝合金和不锈钢才是不二的选择

楼主:
不是干湿分离,但是柜子离花洒距离不算太近。
目前是有点担心pvc的会不会不环保,挥发有害物质。

网友:
实木 外搭开放漆 那是相当不错

网友:
实木的得做好干湿分离
有套房子装的一种不是木的,好像也不是PVC的,外观挺好看的,镜柜和台面是一体的没有缝隙,18年装的吧,4000多,有点小贵

网友A:
PVC要不得,PVC必加增塑剂(邻苯二甲酸酯),挥发,这个邻苯二甲酸酯对人有很多种害处,网上随便搜满屏幕都是。
当它散的差不多了,PVC就老化碎裂了。这东西没的用。
PVC还可能还有金属做稳定剂,也有害。

网友:
干湿分区用实木的,没有干湿分区用铝合金,刚装完二套房,给你意见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PVC要不得,PVC必加增塑剂(邻苯二甲酸酯),挥发,这个邻苯二甲酸酯对人有很多种害处,网上随便搜满屏幕都 ...

网友B:
怕啥,这么点用料,能挥发多少出来,三种材料都在

还有实木,压缩板,那个折页出如果螺丝坏了,现在淘宝有加大配套的五金底座,直接装里面就行,很方便,就像开关暗盒螺丝滑了一样,分分钟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C要不得,PVC必加增塑剂(邻苯二甲酸酯),挥发,这个邻苯二甲酸酯对人有很多种害处,网上随便搜满屏幕都 ...

邻苯二甲酸酯(PAEs)又称酞酸酯,是邻苯二甲酸形成的酯的统称。当被用作塑料增塑剂时,一般指的是邻苯二甲酸与4~15个碳的醇形成的酯。邻苯二甲酸酯品种较多(约有30多种),其中邻苯二甲酸二辛酯是最重要的品种。被认为是生活环境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环境激素。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是脂溶性化合物,用塑料袋包装黄油、动物类脂肪食品,尤其是热的,会使人体的摄入量增加而不利于健康。 [1]
邻苯二甲酸酯主要用于聚氯乙烯材料,令聚氯乙烯由硬塑胶变为有弹性的塑胶,起到增塑剂的作用。它被普遍应用于玩具、食品包装材料、医用血袋和胶管、乙烯地板和壁纸、清洁剂、润滑油、个人护理用品(如指甲油、头发喷雾剂、香皂和洗发液)等数百种产品中,但是近年来,这类化合物引起的环境健康危害,受到了环境科学,公共卫生领域,媒体甚至普通大众的广泛关注 [2]  。
2017年10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初步整理参考,二(2-乙基己基)邻苯二甲酸酯在2B类致癌物清单中。

一般人容易会在塑胶制品包装中接触到邻苯二甲酸酯类,在生活中有很多食物在加工、加热、包装、盛装的过程里可能会造成邻苯二甲酸酯的溶出且渗入食物中。
例如:塑胶玩具、覆盖食物微波加热的保鲜膜、盛装食物的塑胶容器、室内装潢或家庭产品亦多数属于塑胶材质、吃手扒鸡的塑胶手套、医疗用的塑胶手套或输血袋等,都可见邻苯二甲酸酯类的踪影。
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的软塑料玩具及儿童用品有可能被小孩放进口中,如果放置的时间足够长,就会导致邻苯二甲酸酯的溶出量超过安全水平,会危害儿童的肝脏和肾脏,也可引起儿童性早熟。 [3]

研究表明邻苯二甲酸酯在人体和动物体内发挥着类似雌性激素的作用,可干扰内分泌,使男子精液量和精子数量减少,精子运动能力低下,精子形态异常,严重的会导致睾丸癌,是造成男子生殖问题的“罪魁祸首”。
在化妆品中,指甲油的邻苯二甲酸酯含量最高,很多化妆品的芳香成分也含有该物质。化妆品中的这种物质会通过女性的呼吸系统和皮肤进入体内,如果过多使用,会增加女性患乳腺癌的几率,还会危害到她们未来生育的男婴的生殖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啥,这么点用料,能挥发多少出来,三种材料都在

还有实木,压缩板,那个折页出如果螺丝坏了,现在淘宝有 ...

确实也可能没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啥,这么点用料,能挥发多少出来,三种材料都在

还有实木,压缩板,那个折页出如果螺丝坏了,现在淘宝有 ...

第一句是“三种材料都在用”?

网友:
铝蜂窝板吧!防潮无甲醛!

网友:
石英石台面瓷砖柜体想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