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NC,硅胶复模 分别用在哪些场景

楼主(2022-01-11):
前几天和大师傅请教,模型或零件样件,小批量有多种实现方式,哪种更适合客户呢?

大师傅就给我讲了 CNC,  3D打印 ,  硅胶复模 的 优,劣势 及大致价格对比分析,不敢独享,希望能帮到大家;

CNC手板
特点:材料性能好,表面可喷油,电镀,等工艺,结实耐用,可收螺丝。
不足处;加工很难清角到位,需人工编程及后期手工处理或电火花,工作量大,价格成本高.小件加工速度慢

主要针对客户:度要求高,外观要求高,有强度和耐温要求的,适合结构不太复杂的工件加工。

3D打印
特点:结构制作强大,倒扣,内交叉都能加工,人工处理相对简单。小件加工速度快
不足处:脆,容易断,不好粘接,喷油效果不怎么漂亮,不能电镀,收螺丝易爆;

适合做结构复杂的数码产品,和外观表面和强度要求不高的小机壳产品样品;

金属3D打印:

真空硅胶复模:

材料性能一般,表面喷油效果好,能做CNC和3D打印所不能做的软胶产品,能电镀,收螺丝。粘胶水,
不足处:必须由3D,或CNC提供原型,单套成本较高,适合做小批量的复制,复制速度快,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

适合做小批量的产品大件,小件及软胶防水圈都有优势;

下面是网上搜到的真空复膜说明:
真空注型,即真空复模,又叫硅胶复模,需求运用到硅胶模具。
既在真空条件下对浇注料进行脱泡、拌和、预热、注型,并在60℃-80℃的恒温箱中进行2-3小时的二次固化成型的过程,硅胶复模出的仿制品,能够到达ABS等原料的强度和硬度,
也能够依据客户的要求装备色彩一起复模适用于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塑胶件小批量仿制,结构较为杂乱、壁厚均匀、满足一定功能和外观要求的小批量样件制作出来。
手板模型硅胶复模工艺流程:

1、制作原型:根据客户供给的3D图纸,经过CNC加工、SLA激光快速成型或3D打印制作出原型。

2、制作硅胶模:制造好原型后,制造模架,固定原型,浇注硅胶, 8小时干化后,开模取出原型,硅胶模制造完成。

3、真空浇注:将液体树胶材料注入硅胶模具中,在60°-70°的恒温箱中进行30-60分钟的固化后,即可脱模,必要时在70°-80°的恒温箱中进行2-3小时的二次固化。一般正常情况下硅胶模具的运用寿命是15-20次。

小批量硅胶复模手板的主要特点:

1、硅胶模具不变形、不缩水;耐高温、模具成型后可反复运用;为产品制作提供便利性

2、硅胶模具质优价廉,制作周期相对较短,开模前能够防止不必要的损失。

哪些产品适合真空复模:

个性化产品,需求数量少,结构较为复杂,开传统钢模不划算的产品,如汽车零部件、机器人、医疗器械、3C电子产品。

下面的图片是硅胶复膜出的产品图,有些是大师傅发给我的,有些是在网上找的;

网友A:
现在真空硅胶复模大部分还是树脂原料复模,强度和3D打印差不多,这是现在硅胶复模的致命缺点。
如果真空硅胶复模的材料是PC或ABS,那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成本比开模具便宜,强度比3D打印高,上色效果好,非常时候小批量生产。
如果嘉立创可以做PC或ABS材料的复模,这个将会解决大部分小批量外壳的问题。
现在行业里也有在做用PC料复模的,我们之前也找人做过一批,效果非常好,
只是价格比树脂的贵了一点,但是比开模便宜太多了,
我们找的那家制作周期太长,希望嘉立创能把这个也搞了

网友A:
我觉得现在高精度的3D打印做为原型+PC或ABS原料的真空硅胶复模才是小批量壳体的低成本高要求的解决方案,
每次只有千套以下的壳体需求,没有高利润支持的产品,开模是不现实的,有这样困惑的的客户群体应该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真空硅胶复模大部分还是树脂原料复模,强度和3D打印差不多,这是现在硅胶复模的致命缺点。
如果真空硅 ...

现在硅胶复膜材料早升级换代了,类ABS那都不是个事!

下面是我们师傅发的后面我们将支持的材料,做这些完全没问题:

材料                温70度
类 ABS        DP8150
                PX5118
                PX200
                PX600

耐高温材料:PX223HT                耐温150度

软胶                8400                        可调色
                T387                        透明
                8263                        防阻燃

透明材料
                PC520        带蓝色
                Pmma5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现在高精度的3D打印做为原型+PC或ABS原料的真空硅胶复模才是小批量壳体的低成本高要求的解决方案,

对,这个也正是我们做这个硅胶复模的初心,就是要解决小批量(20-500个数量)的问题;

树脂3D打印毕竟不能作为成品使用;小批量的塑料外壳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方便的解决途径;

如果是比较小的 小批量 金属外壳 ,其实3D金属打印铝材 也是有不少客户选择;毕竟 如果是小批量订单 ,用 CNC或开模具成本都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个也正是我们做这个硅胶复模的初心,就是要解决小批量(20-500个数量)的问题;

树脂3D打印毕竟不 ...

期待嘉立创的类ABS硅胶复模上线,我们这样的小批量群体太需要这个了,
像我们外壳体积不大,每批量不大,结构不简单,每种外壳的寿命周期也就千套以内,经常要更换外壳,
小尺寸结构复杂的开模基本都是精密模具,开模成本太高,不现实的,利润都没模具的投入高。
复模基本3D打印可以打出来的都能1:1的复出来,我们也是找了好久才发现硅胶复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金属打印如果算上后期人工打磨抛光的话,成本会比CNC便宜么,毕竟金属打印的精度不是很高?

楼主:
金属打印如果支撑做好了,现在的精度也是很高的,只不过表面颗粒感肯定无法和CNC相比;
现在有CNC和3D金属打印结合的方式做精密模具,3D金属打印可以打印出模具复杂的金属内部热流道,  再用CNC对打印出的模具进行表面精光处理,达到光滑度要求;
这样做出的模具精度可以达到传统模具精度要求,而内流道散热性能更好,脱模效率和品质比传统模具优势更大,是精密模具的一种趋势;

网友(2023-12-16):
嘉立创现在能做硅胶复模了吗? 我在网站上没有看到

网友B:
硅胶复模 是什么价格呢,哪里能做呢。~求懂行的说说

网友:
期待嘉立创的类ABS硅胶复模上线,电子产品小批量最大的痛点就是壳体问题

网友:
同求硅胶覆膜 解决几十到几百个外壳的小批量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让大家等这么久,这个业务因为还在申请环评认证,周期有点长,环评认证下来就可以提供了,初期试跑流程的时候可以给种子客户免费验证体验,感谢等待!

另外,嘉立创CNC也准备给大家发发福利,1元包邮 简单板类零件打样,优先阿莫论坛的坛友们享用;

详情到这个链接查看:

https://www.jlc-cnc.com/cncOrder/#/salesPromo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硅胶复模 是什么价格呢,哪里能做呢。~求懂行的说说

我们一直用着的,类ABS复模,前前后后打了有个两三百套,17年开始打印的壳,19年左右开的模具,打印的壳现在返回来都用出包浆了,类似核桃被盘数了,那质量和手感壳比开模的手感好太多了,我们还是户外手持巡检设备,天天用至少4个小时,没有一套坏的,价格也不算便宜,一套是1000,10套也是1000,基本就是打印模具的费用,这个模具打个几十套精度就不太好了,需要重新打,我们现在都是研发验证用3D打印,小批量发货就用复模,等功能和结构都验证好了再开模,南方好多地方做的,我们是在深圳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