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装修公司帮我设计的房子布局图纸如何?

楼主(2022-01-11):
其实我对房子要求很简单,反正一个人有个地方躺平就行了,主要是想搞个电子室,将来买个示波器,万用表,搞个电脑,搞个焊接台,杂七杂八啥的平时可以自己玩玩。

原始图

设计图

网友:
柜子太少。

网友A:
工作一定要和家分开,哪怕旁边租个小房子搞电子

网友:
没有书房么?
我家120平不大,就没要客房了,做了大书房和大厨房

还有进门就看到主卧门,不大好吧,
内卫一开门就看到马桶,不大好吧

也没看到洗衣机的位置
不是很勤快的家庭妇女,建议热泵烘干机,装修的时候考虑好位置
洗衣台在哪里?以后有孩子了,每天都得手动刷东西的

要用扫地机器人的话,充电位留好

柜子太少 +1
以后有了老婆孩子,东西会多到你难以想象

储藏室也没看到
柜子得多,储藏室得有
除了冰箱,冰柜的位置也得有

网友B:
放东西的柜子远远的不够。总预算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一定要和家分开,哪怕旁边租个小房子搞电子

有孩子以后,需要居家办公的概率很大的
书房得有,还得够大,书桌柜子都得够

网友:
厨房没有考虑切菜位置

网友C:
1、进门玄关在左侧比较好,进屋直视客厅,而不是卧房和餐厅。
2、婴儿房那个阳台门别拆,北方的话冬天太冷。推拉门可以做高一些,弄双层玻璃的。
3、还是北方的问题,窗户最好换断桥铝,要不然,你的客厅,冬天也冷。
4、冰箱太小,找个600L以上的冰箱放一下试试,找好地方,小冰箱没有生活的乐趣。
5、次卫马桶调整90度,门向左移,把洗手台弄外面来,看看能放下钻石形的干湿分离房不。主卧洗澡概率太低,一家人住,谁会洗澡去主卧洗啊,有孩子父母帮忙带小孩,会很尴尬。主卧的厕所,应急拉屎足够了。弄个小衣橱或者储物间比较好。阳台如果放洗衣机,得看楼房结构让不让,如果没有,就放别的地方吧。
6、暖气片太丑,改地暖,实在不行,隐藏一下。例如主卧电视那个墙,上面半截做成书架,下面是暖气。

网友D:
我原本留了书房,准备在家里放焊台什么的。

后来还是都撤走了。在旁边的农民房租了一间70平米的小房子。

毕竟洗板水有毒,焊接气体有毒,还会产生很多垃圾。

网友E:
缺个女人,其它的不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一定要和家分开,哪怕旁边租个小房子搞电子

好,暂时应该可以,反正我一个人,主要是自己玩,先不做也行。

网友:
书房的话这房子还缺一两个方间.
馊主意,客厅现在好像说不流行沙发了,流行功能性的,茶厅\书厅,你就专门搞个电子厅.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原本留了书房,准备在家里放焊台什么的。

后来还是都撤走了。在旁边的农民房租了一间70平米的小房子。

你老婆不用书房么?
连我妈偶尔来我家都要用书房
小朋友也经常坐到书桌前
我家书房使用频率非常高

网友G:
浴室居然都没有干湿分离???一定要干湿分离啊。洗个澡,搞得马桶全是水,地上也全是水,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暂时应该可以,反正我一个人,主要是自己玩,先不做也行。

一个人完全可以搞,有了家庭之后就不一样了

网友:
干湿分离一定要做,内卫外卫都得有淋浴房
其中最好还能有一个淋浴房做得大,以后小朋友洗头洗澡比较方便

网友:
扫地机器人出了预留电还需要预留上下水位置。现在都是自动洗抹布的,最好有排水管比较方便。

网友:
我也觉的柜子少了。
建议 1.把冰箱旁边的那堵墙改成一面柜子,可以放很多小东西。  2. 主卧飘窗做成一个翻盖大柜子,不用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可以放在里面。3. 北面阳台再增加一个柜子    4.厨房用移门    5. 上水下水电都要通到阳台,给洗衣机烘干机用。 6. 以后小孩要住朝南的房间(也就是客房和小孩房换一下)。小孩尽量不要住朝北的房间!

网友G:
突然发现个问题,这房子的 设备平台在哪里?难道每个房间都要装个空调?

网友H:
提个建议,冰箱的噪音可能传导到小孩房。

网友I:
如果是我的房子,我会把次卫改成储物间,客房改成书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突然发现个问题,这房子的 设备平台在哪里?难道每个房间都要装个空调?

我也觉得这确实是个问题,下次回去了仔细看看,主要是我买房一分钟都没思考就买下来了,想起以前读书时在我爸务工的地方睡几天蚊子咬死了,所以房子对我太重要了,很多没仔细思考我就买下来了,当时想的是只要有不动产证价格自己能承受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老婆不用书房么?
连我妈偶尔来我家都要用书房
小朋友也经常坐到书桌前

能不能看看你家书房长什么样,隐私部分可以马赛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浴室居然都没有干湿分离???一定要干湿分离啊。洗个澡,搞得马桶全是水,地上也全是水,不好。 ...

这卫生间面积强行干湿分离会很难受,洗澡时拉个浴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看看你家书房长什么样,隐私部分可以马赛克

就是一面墙的柜子,还有两面墙是L型的书桌
有一边桌子上方做了吊柜,和另一面墙的柜子连接起来
另一边桌子上方是窗户,装的百叶窗
样式没什么特别的,我老公说是商务风,就是装修公司给的优惠套餐里选的板,没加钱选别的样式
最满意的是桌板很厚,细节和五金件都不错,是全屋定制做的
书房里有3条网线

一方面是我和我老公都有在家办公的需求,都是电脑就可以的,环保的
另一方面是考虑以后小孩大了辅导功课盯作业方便

我妈这次新房装修也做了书桌,但是她赶时间直接木工打的,就差了太多
木工得厉害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东西的柜子远远的不够。总预算有多少?

最省钱的方式了,满足基本的需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进门玄关在左侧比较好,进屋直视客厅,而不是卧房和餐厅。
2、婴儿房那个阳台门别拆,北方的话冬天太冷 ...

谢谢,现在还可以改,反正他给我看的,湘北地区,夏天热死人,冬天冷死人,那个门应该是他搞错了,要他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提个建议,冰箱的噪音可能传导到小孩房。

嗯,我也说了,按照原来的布局不拆墙,那个做阳台,靠近厨房也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缺个女人,其它的不是大问题

哈哈,一个人也要过啊,以免失业了,住的地方都没有,太可怜了,先把房子搞好,失业了就在家里横躺竖躺都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一个人也要过啊,以免失业了,住的地方都没有,太可怜了,先把房子搞好,失业了就在家里横躺竖躺都 ...

基本生活条件满足,自己感觉舒服就行了,有些坛友他们太有钱,对装修要求很高,不能跟他们看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一个人也要过啊,以免失业了,住的地方都没有,太可怜了,先把房子搞好,失业了就在家里横躺竖躺都 ...

那就省钱又清水就行了
以后真的遇到好姑娘再翻新和添置
水电建议别省钱,不好再改动的,考虑用20年
瓷砖也是拆换起来麻烦的,一次弄好以后不动了
卧室都地板,以后拆了换新的方便,比如婚房翻新地板
墙上简单环保漆,白色就好,以后翻新简单,不要什么墙布艺术漆
柜子就不用最多了,省钱先,以后再加都容易,甚至拆了重做更大更好的都行

墙面除了环保白漆,还有一种墙板也不错,有简单的淡淡的花案挺好看的,安装速度很快,以后拆了翻新or改涂油漆都简单,总花费也比油漆便宜
不是PVC的,不是那种看着廉价的,质感还不错

衣柜也可以考虑不要木工打柜子也不要定制,直接买宜家现成的,环保又不贵
现在一个人住,都不用买多
以后要结婚了,再买大的多的,或者全屋定制有档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生活条件满足,自己感觉舒服就行了,有些坛友他们太有钱,对装修要求很高,不能跟他们看齐。  ...

是啊,农村底层出身的人买个房已经是跨越了,我有的同学毕业家里就给几十万买房,比不了,不想颠沛流离的生活了,自己有个房心理踏实些!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还可以改,反正他给我看的,湘北地区,夏天热死人,冬天冷死人,那个门应该是他搞错了,要他改 ...

湘北?难道和我一个城市 0736?

楼主:
引用 网友J:
湘北?难道和我一个城市 0736?

哈哈,挨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省钱又清水就行了
以后真的遇到好姑娘再翻新和添置
水电建议别省钱,不好再改动的,考虑用20年

好,谢谢,是的!先搞简单点,慢慢赚钱了有的再添置!

网友:
次卫的门对着餐厅,这点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我的房子,我会把次卫改成储物间,客房改成书房

你太牛了,确实买房时的图纸客房就是书房,是那个装修公司的人改的!

网友:
储藏室很重要,除非你有其它地方储杂物,、
住的越久,杂物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