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可以直接220V的监控摄像头

楼主(2022-01-11):
类似如以下图片,由于是装在家里,室内,所以不能外接电源适配器,那会太丑了,所以需要找一种能直接220V的摄像头,或者能配底座的那种也行

1、没办法POE,因为没有布网线
2、没办法安装86底盒,因为在天花板
3、画面清晰度没啥要求,能用就行

网友A:
估计需要定制了,从来没见过220V的,平时能见到的不是12V就是5V,或者POE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需要定制了,从来没见过220V的,平时能见到的不是12V就是5V,或者POE供电 ...

找个内部空间大点的,拆了塞一个电源进去也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个内部空间大点的,拆了塞一个电源进去也可以啊

枪机里面空间大,你改造下还可行,其它形状,空间就不太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枪机里面空间大,你改造下还可行,其它形状,空间就不太够了

新装房子,接收不了枪机啊。

网友:
带USB插座。这样不用外接电源了。

网友B:
POE供电的完全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OE供电的完全满足你的要求的

对,这种就是为解决复杂拉线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这种就是为解决复杂拉线搞的

一根POE网线,好粗吧?比低电供电的线缆来说

楼主位的摄像头,解决了供电,可以走wifi

网友:
对画面清晰度没要求才用WIFI,限制了码率的

网友:
电源适配器塞86盒里不就好了

网友:
这种摄像头淘宝都有底座的,里面有空间放电源适配器。

网友:
找个空间稍大些的,再找个5v手机充电器拆了,装里面...

网友:
买个带USB的插座不就行了。有那种86的带USB的插座。

网友:
用这种,199比cp1划算。用手机适配器供电类似于你要求的功能,直接220的是没有的。

网友:
家里室内别装摄像头,如果要装别联网。如果有需求只能装还要联网,只能买海康萤石。相对海康专业些加密也可靠些,还有黑客搞海康前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跑得掉的实力。海康萤石还有很多精灵球系列都是通用底座,外观相对好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