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发布!嘉立创EDA专业版全离线客户端来了!

楼主(2022-01-11):
相信这一刻,你我都等待了太久,经过数个版本的公测,现终于发布专业版客户端正式版本!当然,它依旧是免费的!嘉立创EDA会将免费国产PCB设计工具贯彻到底,立志于为用户提供简单易用且高效的设计工具!

嘉立创EDA专业版客户端支持三大运行模式:
- 全在线模式:需要登录,库和工程都存在云端,支持协作,支持自动备份云端工程到本地;
- 半离线模式:不需要登录,库和工程都存在本地,不支持协作,支持使用云端系统库。推荐使用该模式。
- 全离线模式:不需要登录,库和工程都存在本地,不支持协作,不支持使用云端系统库。内置 1w+ 常用的系统库。

启动界面

主界面

关于菜单和顶部栏

安装指引

1、安装客户端须知
1)之前未安装过测试版的,可直接安装;
2)之前安装过测试版的,建议先卸载旧版本再安装,避免缓存影响;
3)请确保你的电脑有显卡,独立显卡更好;
4)仅支持64位,不支持XP系统。

2、下载地址
Windows:http://33h.co/ke2mv
「windows版本」因系统兼容性问题,有可能出现安装后启动界面白屏,没有加载到编辑器,或者要等很久才可以加载出来,如果遇到加载界面白屏请联系技术支持解决,QQ:800821856。

Linux:http://33h.co/ke2mc
「Linux版本」请按照下载后的压缩包提示进行安装。
「Mac版本」稍后提供。

3、加载激活文件
激活文件免费下载地址:http://33h.co/ke22m

注意!
1)激活文件免费下载,不需要破解,正版授权,注册后即可下载;
2)激活文件包含你的账号信息,请不要对外公开,并妥善保管;
3)激活文件不可修改,修改后导入无法激活。

4、设置运行模式
导入激活文件后即可打开客户端界面,点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或开始页的「设置」图标来设置运行模式。

右上角齿轮

开始页设置按钮

运行模式说明:
- 全在线模式:支持设置在线工程备份路径,编辑器会根据设置的备份间隔把工程压缩包备份在该文件夹下。
- 半离线模式/全离线模式:支持设置库路径,支持添加多个库路径;支持设置新建工程的默认存放路径。

5、新建或打开工程
新建的工程文件是独立的 eprj 文件

打开的时候也可以选择 eprj 文件进行打开,支持直接双击 eprj 文件直接打开工程。

也可以在左侧工程列表打开工程,打开客户端会自动加载工程路径下的全部工程,也可以右键刷新工程列表

6、创建元件库
在开始页点击「新建元件库」按钮

或者「打开文档后」在顶部菜单栏点击【文件】>【新建 】>【元件库】

新建后在底部左侧元件库列表可以找到

新建器件,符号,封装等的时候选择保存在个人的库即可。

7、数据目录说明
嘉立创EDA专业版客户端安装后会默认创建数据文件夹,请不要删除或修改该目录下的文件,避免产生错误。

cache:数据缓存目录
database:数据库目录
libraries:默认的库文件目录。系统库和 个人创建的库文件存放目录。
online-projects-backup:默认的全在线模式时,在线工程自动备份zip文件存放目录。
projects:默认的工程文件存放目录。目录内有“工程名_backup”文件夹,是该工程的备份 zip 文件存放目录。
reuse-blocks:默认的复用图块文件存放目录。

8、右键菜单
你可以在开始页操作右键菜单

或者在「打开文档」后,在顶部菜单栏文字处打开右键菜单。

- 前进/后退:当在客户端打开了其他网页,可以使用这个前进后退进行返回上一页或者下一页
- 重新加载:重新加载当前编辑器或者页面
- 放大/缩小/重置/全屏:缩放客户端界面大小。
- 新开编辑器窗口:和点击编辑器左上角的logo行为一致,可以打开多个编辑器,打开多个编辑器时你可以分别打开不同的工程,进行文档和元件的相互复制粘贴;分别打开工程的原理图和PCB(目前不支持相互定位和更新数据,将于V1.5版本支持)

- 客户端设置:打开客户端的设置对话框。
- 开发者工具:打开后可以查看控制台console是否有报错,如果编辑器运行出错可以把console的报错信息(红色内容)截图发给技术支持,再次按 F12 关闭开发者工具。

9、开启硬件加速
嘉立创EDA专业版PCB使用GPU渲染,如果电脑有独立显卡可以根据这个教程进行开启GPU加速,否则如果电脑是双显卡的,会默认使用集成显卡渲染。
【教程】嘉立创EDA专业版开启GPU加速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2369610?spm_id_from=333.999.0.0

10、已知问题
1)目前的版本在半离线模式和全离线模式均不支持3D预览和导出3D文件,预计 V1.6版本将支持。需要导出step文件的,请先把工程另存为本地,再导入在线版,再导出step文件。
2)暂不支持多屏互动,相互定位选择。
3)设置里面的检测更新暂未实现。
4)Linux版本右上角的最大化区域偏移。

综上你已经学会嘉立创EDA专业版客户端的运用,剩下的请学习嘉立创EDA专业版编辑器的使用吧~
如果你在使用途中发现了客户端的BUG, 请及时反馈给我们修复,感谢你对嘉立创EDA一如既往的支持!

网友:
顶,虽然我从来没用过专业版,一直习惯了用标准版

网友:
恭喜!千呼万唤始出来。

网友:
顶,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AltD药丸,力创这么好用的都免费了

网友:
其实还有多工程师吃老本,不肯换

网友:
给力啊,看来,想不换都不行了,哈哈…………

网友:
支持!马上下载试试!

网友:
国产软件,且免费使用,嘉立创的态度非常给力,支持。

网友:
嘉立创的EDA 从开始不习惯,到现在非常方便,尤其是省掉了弄库的麻烦,直接用现成的库,打样,非常方便。对于一般的应用足够了。

网友A:
可以,我还打算转kicad呢,看来可以转嘉立创EDA了。

网友B:
不错!遗憾的是不是标准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遗憾的是不是标准版

专业版不是比标准版更高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业版不是比标准版更高级的吗?

刚刚测试了一下,感觉有点激进了,专业版和标准版是两个完全没有什么关联的,我之前理解的专业版是标准版的更新和优化,测试了一下发现两个操作、界面基本完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业版不是比标准版更高级的吗?

但是我用标准版足够了,而且标准版开发时间长更成熟,能导出ad格式,有工具能转到kicad,等等一系列我个人觉得的优点。当然能出全离线版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即使有标准版我也是会用在线网页版,离线版我只是留条后路而已

网友:
简单试了一下,
1 导出的AD的pcb包含封装了,可以自由编辑了
2 原理图的“网络表”还是不同于以前的形式,虽很不方便,慢慢适应吧,好在导出AD后,是正常的。
3 PCB导出到AD,弧线变成了一段段首尾 !不相接!的短直线。所以,尽量别用弧线吧,尤其是边框。

网友D:
下载简单尝试了一下 ,用的是半离线,想添加个器件,在搜索栏输入型号后一直显“示加载中”,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加个器件都加不上

网友E:
我试了下,开始还可以由原理图导进PCB,在试着调整元件位置的时候报错,如附件所示。帮忙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下载简单尝试了一下 ,用的是半离线,想添加个器件,在搜索栏输入型号后一直显“示加载中”,然后就没有然 ...

确实这样,还想着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这样,还想着试一下

积极性被打消了

网友:
可喜可贺,强烈支持!
开发和维护一个行业软件真是投入巨大啊!

网友:
支持嘉立创EDA!

网友:
我觉得我很有必要再学习一下这个eda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试了下,开始还可以由原理图导进PCB,在试着调整元件位置的时候报错,如附件所示。帮忙看看 ...

你这个得远程看一下。
我给你发私信了。

网友:
支持一下,不是我不换,而是惯性太强了

网友:
JLCEDA 最让人开心的是库太丰富了,画原理图实在是方便。
就是PCB拉线差点,希望再接再厉,你们太优秀了。

网友:
真不容易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试了下,开始还可以由原理图导进PCB,在试着调整元件位置的时候报错,如附件所示。帮忙看看 ...

你电脑是否没有显卡?
那个是警告信息,不是错误,你可以不管,不需要可以在原理图的设计规则调整等级

网友:
不容易啊,有情怀,为中国电子行业eda真正做出了卓越贡献。低价甚至免费打板也推动了行业进步,给很多人试水练习的机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电脑是否没有显卡?
那个是警告信息,不是错误,你可以不管,不需要可以在原理图的设计规则调整等级 ...

是的。没有独立显卡,我试着调整一下等级,谢谢。

网友:
厉害,刚换完KICAD,预计明年可以换LC了,效率真高

网友:
发现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不同软件画的板,通过LC 的EDA转换后,跟原软件画的没什么太大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没有独立显卡,我试着调整一下等级,谢谢。

PCB必须要有显卡才可以正常跑

网友H:
开发、升级和维护是很花钱的。建议:为了这个软件的更好的发展,软件开放一个收款账户,方便使用者自愿支付赞助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发、升级和维护是很花钱的。建议:为了这个软件的更好的发展,软件开放一个收款账户,方便使用者自愿支付 ...

多做PCB, 多做SMT 就是支持。

网友:
不容易,表示在线的用习惯了,不想换了,还是在线好

网友I:
本来99SE就很好用来,后来搞了一个AD出来,超级难用
JLC-EDA也在走这条路了,专业版请把左边的项目管理树弄出来吧,专业版请把左边的项目管理树弄出来吧,专业版请把左边的项目管理树弄出来吧,专业版请把左边的项目管理树弄出来吧。。。。
没有这个功能,对于我们这个一个产品(我们还不止一个产品)涉及到10个PCB文件的项目来说,就是噩梦的开始。
查看设计,版本更新。。。。都是超级麻烦的事情
尤其是在设计电路图和PCB的时候,我想在以前的文件里面直接拷贝一个封装或者部分电路过来,以前的版本打开点击拷贝在粘贴就可以了,所谓的专业版就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本来99SE就很好用来,后来搞了一个AD出来,超级难用
JLC-EDA也在走这条路了,专业版请把左边的项目管理树弄 ...

专业版比这个好用,用新建板子的概念来做。 一个项目可以新建很多的板子。
这个是嘉立创的开发板的项目的展示案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专业版比这个好用,用新建板子的概念来做。 一个项目可以新建很多的板子。
这个是嘉立创的开发板的项目 ...

能否再新建一个“开发板2”呢,两个项目都要能在左边显示出来,下次打开的时候就不用去电脑文件夹里面去找了
这个专业版不能同时打开不同项目的电路图或者PCB的,在设计的时候,如果要复制以前设计文件的封装或者部分电路,是不行的。
打开一个产品,另外一个产品就提示关闭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能否再新建一个“开发板2”呢,两个项目都要能在左边显示出来,下次打开的时候就不用去电脑文件夹里面去 ...

你加我一下微信 dingqiuhe 我给你拉一起技术支持群。  有些功能建议,还得找产品经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加我一下微信 dingqiuhe 我给你拉一起技术支持群。  有些功能建议,还得找产品经理哈。 ...

好的,加你了

网友K:
看起来还是网页版的套壳。
另外,专业版铺铜的策略跟标准版不太一样,经常有引脚连不上去,可以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起来还是网页版的套壳。
另外,专业版铺铜的策略跟标准版不太一样,经常有引脚连不上去,可以解决吗? ...

要手动补线,优先避让DRC,铺铜逻辑已经和标准版不一样

网友L(2022-03-16):
能不能出个入门教程,搞了半天,没找到10K 0603的电阻,找到的一堆都是扩展库的,这个规格不应该没有基础库的噻

网友L:
电感搜索里面,我想放顺络,4030,68uH的电感,实际上选中顺络品牌之后,4030就选不上了,但在搜索结果里还能找到4030封装的电感。搞不清楚这个搜索规则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能不能出个入门教程,搞了半天,没找到10K 0603的电阻,找到的一堆都是扩展库的,这个规格不应该没有基础库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S4y167uK

在线版的轮播图就是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F41147Fx?spm_id_from=333.999.0.0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感搜索里面,我想放顺络,4030,68uH的电感,实际上选中顺络品牌之后,4030就选不上了,但在搜索结果里还 ...

shift+f 用筛选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还打算转kicad呢,看来可以转嘉立创EDA了。

你不用protel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