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房装修最大的槽点出现,发出来大家开心开心,顺便看看有没有补救措施

楼主(2022-01-11):
10年前装首套房最大的槽点是三层柜门没对齐,忍无可忍还是忍了十年。
这套房子请装修公司仔细设计装修的,居然马桶不能靠墙,一般的马桶是30或者40的坑距,装修公司居然给留的35cm坑距,导致30坑距马桶离墙有5cm左右,原因是保温层被打掉了,然后坑距增加。希望大家不要碰到引以为戒

网友:
加个水箱架子,放点盆栽摆饰啥的,遮掩下,问题不算太大

网友A:
就这么点问题,看来其他还比较满意。

我旧房重新装修,90%款交了,7月份签合同到现在,工期免费延期2个月都要马上到了,油漆还没有开始,窗户只装了框,玻璃还没有装,柜子装修公司还没有给供应商定金。装修公司都快要倒闭注销了,还不确定能不能给我搞完,坑大不大?

网友:
不靠墙不容易藏污纳垢,水管坏了换起来也方便

网友B:
楼主你的马桶买错了。

你买350坑距就行。

网友:
这么短距离,可以加个马桶移位器,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马桶买错了。

你买350坑距就行。

根本就不知道还有350坑距的

网友C:
这算啥问题
我装修时候被贴砖的师傅坑了一把
卫生间地漏位置是卫生间最高的位置
每次洗完澡都得处理卫生间的积水
想彻底解决只能把地砖都敲掉重新铺了

网友D:
新房装修,我发现一个不知道算不算的问题,
现在的门窗密封太好了,没有通风了,油烟机,卫生间通风都有止回阀,平时为关闭状态,如果门窗都关闭,甲醛只能憋在房间里,由人吸收了,是否应该给房间加一个通风口,保持微量的自然通风哪?怎么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点问题,看来其他还比较满意。

我旧房重新装修,90%款交了,7月份签合同到现在,工期免费延期2个月 ...

看样子要跑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点问题,看来其他还比较满意。

我旧房重新装修,90%款交了,7月份签合同到现在,工期免费延期2个月 ...

签合同就交90% 太信任对方了吧? 我家今年8月份签合同 ,分期付款,目前还差门和橱柜这些没有安装,这些安装这个月底前完成,刚好赶上年前完成,进度不是太满意,但做工 用料还可以

网友:
装修,最好自己玩半包。全包的坑,太多。半包,还能少点坑,就是有点操心。

网友:
马桶选悬挂式的马桶 啊,没有卫生死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本就不知道还有350坑距的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马桶最重要的参数, 就是这个坑距 买错了无法安装或类似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算啥问题
我装修时候被贴砖的师傅坑了一把
卫生间地漏位置是卫生间最高的位置

这个不砸不行了,不然每天洗澡都烦一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新房装修,我发现一个不知道算不算的问题,
现在的门窗密封太好了,没有通风了,油烟机,卫生间通风都有止 ...

我们家客厅窗户内倒,24小时。

网友:
我家的和楼主的一样写笑果,没怎么在意

网友G:
装修总是很多说不出的烦恼,我自己是客厅和食物加工连在一起的开放式厨房,厨房地面自然是瓷砖,结果这SB装修工把厨房地砖铺的比客厅木地板高出了2公分,还没留地漏下水,验收时还念念有词说我的厨房原来没有预留下沉式地面,最后也懒得折腾,丑就丑点吧,没有下水只能自己使用多注意了,不水漫金山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房装修,我发现一个不知道算不算的问题,
现在的门窗密封太好了,没有通风了,油烟机,卫生间通风都有止 ...

那种简单的正压式新风机,墙上打个孔的那种。

网友:
刮大白还有瓷砖先检查墙面平整各种角,不然最后验收各种不垂直水品。90度太难了

网友:
马桶挨着墙面是强迫症,实际不挨才是最好的。挨着好是强迫工整的感觉,实际缝隙不好打扫卫生,脏了都不好擦。特别是地面后面的缝隙,不清理太脏,清理有刷子都不方便。你这种是最实用的,方便地面清理。也避免马桶盖放东西上面乱糟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签合同就交90% 太信任对方了吧? 我家今年8月份签合同 ,分期付款,目前还差门和橱柜这些没有安装,这些 ...

首期30%,中期60%,尾款10%,目前交完了中期款

看中老板在本市家居城有个很大的门面,比别家小装修公司贵几千选了这家。看老板明年是想继续在这个行业做下去的,老板也欠了供应商/工人不少钱,就看他能不能撑下去了。

网友:
我这次装修牺牲美观,把厨房/阳台瓷砖贴的比客厅低。洗衣机放阳台,怕洗衣机水或者下雨没有关窗户,水从阳台流到客厅,把客厅和阳台之间铺门槛石,阳台一头跟客厅齐平,慢慢倾斜,到地漏那头比客厅低了1cm

网友:
还好,现在家中也是没靠墙,就这样上次换管子还费了老大劲。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装修总是很多说不出的烦恼,我自己是客厅和食物加工连在一起的开放式厨房,厨房地面自然是瓷砖,结果这SB装 ...

这种明显是他们的问题,应该强硬一点让他们改

网友:
敲掉后改隐藏水箱的墙排悬浮马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种明显是他们的问题,应该强硬一点让他们改

跟农民工讲道理,挺困难的,将就用了。

其实俺对装修要求挺低,干净整洁不掉灰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新房装修,我发现一个不知道算不算的问题,
现在的门窗密封太好了,没有通风了,油烟机,卫生间通风都有止 ...

很简单,使用双面胶将门撑开一点缝。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跟农民工讲道理,挺困难的,将就用了。

其实俺对装修要求挺低,干净整洁不掉灰就行了  ...

确实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跟农民工讲道理,挺困难的,将就用了。

其实俺对装修要求挺低,干净整洁不掉灰就行了  ...

我全程在工地现场。

早上5点出发,晚上9点才回到家,就是为了防止工人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G:
装修总是很多说不出的烦恼,我自己是客厅和食物加工连在一起的开放式厨房,厨房地面自然是瓷砖,结果这SB装 ...

是我的话就让他们重装。没有地漏受不了。

网友:
查了一下,鹅也买过350mm坑距的马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房装修,我发现一个不知道算不算的问题,
现在的门窗密封太好了,没有通风了,油烟机,卫生间通风都有止 ...

安装新风系统,或者自己多开窗通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家客厅窗户内倒,24小时。

南方可以24小时开的,北方这个季节太冷,春秋风大,灰尘多,不能24小时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使用双面胶将门撑开一点缝。

外门就不能用这个办法了,不安全了,也许选择有小通风窗的门,还可以,安全性也会降低些了

网友:
买马桶没告诉问孔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