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输入3-12V,输出5V或12V的电源IC型号是啥?

楼主(2022-01-12):
请教朋友们输入3-12V,输出5V或12V的电源IC型号是啥?看起来是SC70-6封装的很小,问了很多供应商居然说不知道,网上卖的模块大把的。

网友A:
编辑:先删除,等楼主上图

楼主已上图。

SX1308/MT3608 SOT23-6 丝印B628

网友B:
buck-boost?怎么也要4个mos 组成全桥才能实现吧?
有模块卖的话,买回来研究研究吧, 顺便上图,让大家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先删除,等楼主上图

谢谢,真的要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ck-boost?怎么也要4个mos 组成全桥才能实现吧?
有模块卖的话,买回来研究研究吧, 顺便上图,让大家学 ...

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C:
一个电感的没见过,用二个电感升降压就很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真的要上图。

SX1308/MT3608 SOT23-6 丝印B6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X1308/MT3608 SOT23-6 丝印B628

您这是慧眼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先删除,等楼主上图

楼主已上图。

这位兄弟,用过输入3-5V,输出100V的DCDC IC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X1308/MT3608 SOT23-6 丝印B628

同问这位兄弟,用过输入3-5V,输出100V的DCDC IC有没有?想找个高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先删除,等楼主上图

楼主已上图。

继续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用过输入3-5V,输出100V的DCDC IC有没有?

没有,但做过24V升300V的。
电流不大的话建议在Boost电路基础上增加倍压的方式实现。

应该是必须要找外置MOS的,如果一定要集成MOS的IC,那这样的输入输出基本上只能找ADI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问这位兄弟,用过输入3-5V,输出100V的DCDC IC有没有?想找个高电压的。

ONSEMI的CS5171,datasheet第19页上,有输入4V输出100V的boost converter电路。但是输出能力只有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但做过24V升300V的。
电流不大的话建议在Boost电路基础上增加倍压的方式实现。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ONSEMI的CS5171,datasheet第19页上,有输入4V输出100V的boost converter电路。但是输出能力只有10mA。

谢谢,这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感的没见过,用二个电感升降压就很多了

二个电感升降压

有哪些   学习下?

网友F:
普通Buck boost,要注意Vin Vout接近时的迟滞控制策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ONSEMI的CS5171,datasheet第19页上,有输入4V输出100V的boost converter电路。但是输出能力只有10mA。

用多倍压整流实现的吧...
用这个还不如用MP3302, 不倍压就能输出30多还是40多V, 三倍压就超过100V了. 不过输出电流可能更小就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二个电感升降压

sepic呗
凡是boost基本都可以当sepic用
就是效率低点, 60%多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sepic呗
凡是boost基本都可以当sepic用
就是效率低点, 60%多吧

有高效率的 升降压  电路吗  80%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高效率的 升降压  电路吗  80%以上的

tps63000, mp2155
能不能到12V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Buck boost,要注意Vin Vout接近时的迟滞控制策略。

谢谢,后面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多倍压整流实现的吧...
用这个还不如用MP3302, 不倍压就能输出30多还是40多V, 三倍压就超过100V了. 不 ...

谢谢。我先看看,有问题再请教您。

网友E(2022-06-02):
引用 楼主:
继续上图:

这个 模块 有链接 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 模块 有链接 资料吗

淘宝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