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大的钽电容充满电可连续2秒输出5mA的电流?

楼主(2022-01-12):
如题,主要是项目所设计模块是用普通电池(非锂电池,并且最大连续放电电流也才10mA左右)供电,在工作时得连续2秒输出5mA的电流给模块,模块平时都是处于低功耗模式下,电压会逐渐回升至3.6V左右。
在电量比较满时,连续2秒输出5mA的电流值并不会导致电池输出电压被拉低,这时模块工作正常。
在电池电量偏低时,连续2秒输出5mA则会使电池输出电压被拉低到3.2V以下,导致模块工作异常。估计此时电量还剩40%左右。

一开始想着把电池电压通过升压芯片升压到3.8V,后来一想升压本身也会有转换效率,升压转换估计损耗的电量也不少。
所以就想着在电池两端并上大电容,每次模块进入低功耗下时,电池就往钽电容慢慢充电,而在模块工作时,如果电池电量供给不足,则可以从钽电容处取,至少电压不会被拉低得很严重,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还有请问多大的电容才能连续2秒输出5mA的电流?麻烦有经验的大神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简单的就是计算库伦,但是一样会电压跌落去,1a1s=1f,简单的钱,加上你跌落截止点就吓人了,我觉得不可取,性价比太低,升压才是王道,现在效率95%以上的几大公司应该是好找

网友:
需要用超级电容吧

网友:
简单计算, 初始电压3.6V, 终止电压3.2V, 那就是5mA * 2s / 0.4V = 0.025F = 25000uF呗
你觉得用钽电容的话得多大一坨? 还是超级电容吧.

网友:
之前做手机的时候有遇见过类似问题,电池较低的时候突然抽载,电压降低带挂了系统或者DCDC,加过几百uF的电容基本没有什么效果,到几百mF才有点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就是计算库伦,但是一样会电压跌落去,1a1s=1f,简单的钱,加上你跌落截止点就吓人了,我觉得不可取 ...

多谢大神的回答,我想问下,假如电池电量已经很低了,在升压过程中电池电压从3.5V一下跌到了2.8V,这时升压芯片还能正常升压至3.8V,并且稳定2秒钏输出5mA的电流吗?
另外升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的回答,我想问下,假如电池电量已经很低了,在升压过程中电池电压从3.5V一下跌到了2.8V,这时 ...

升压芯片的VIN阈值低些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芯片的VIN阈值低些就可以

请问VIN阈值怎么设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VIN阈值怎么设置啊?

DCDC的datasheet上会有欠压保护,选欠压保护比你的输入电压低一些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的datasheet上会有欠压保护,选欠压保护比你的输入电压低一些的IC

好的  多谢指导!

网友:
我一般喜歡用在線工具畫出電容充放電曲線:
http://mustcalculate.com/electro ... rgeanddischarge.php
雖然這個是恆定負載,也能估算一個大概吧,或者另外找一個恆定電流充放電的在線畫圖小工具

网友:
LZ 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用大内阻电源,输出短时间峰值功率,但平均功率小于 E^2/4R.

这个应用典型就是锂亚硫酰氯电池组:容量大,内阻高。
电池组的解决方案是并联一个可充电锂电池,用于瞬间释放功率。

回到LZ的问题,大家已经计算出需要
mF级别的电容,所以建议考虑超级电容或者小容量锂电。
由于3.6v电压比较尴尬,需要2串超级电容,这里用锂电更合适

网友:
2串超级电容,很普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的回答,我想问下,假如电池电量已经很低了,在升压过程中电池电压从3.5V一下跌到了2.8V,这时 ...

很简单,你去看电池的资料就行了,这种情况下电池带载能力能不能够你要的电流即可。升压芯片本身随便选一个都足够,主要是你电池的能力,在这个电流下是否低到升压器的截止电压,否则升压器都会愉快的工作:)

网友:
使用低漏电流的超级电容.

网友:
你需要指定初始电压和终止电压,就算电池静态3.6v,放电后电压3.2v。电流5ma,时间2s。
Q=C*V,Q变化=I*T

Q变化=0.005*2=0.01J;初始Q=3.6*C,终止Q=3.2*C,Q变化=初始-终止=0.4*C;解方程得C=0.01/0.4=0.025F;
压差太小了,需要的容量确实大,建议还是加DCDC为好。升压器效率不低的,有极低静态的升压IC可用。

网友:
物联网行业现在有一种复合脉冲电容,和锂电池类似,并联在锂电池上,可以帮助锂电池短时间大电流放电,高低温特性比锂电池好,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和锂亚电池并联使用的超级电容,也叫锂离子电容器。一般是25F或者40F的,耐压3.8V,充电电流小,放电电流大,自放电小。并联一个这个就解决了。

网友:
请问让电池以5mA工作2秒,休息多长时间?

我以工作2秒,休息98秒举例吧:
没有电容,就是下图的效果

加个0.05法拉的电容后效果如下图:

解释一下V1是你的电池3.6V,内阻比较大,短路电流也只有10mA
V2及VMOS管组成开关,动作是先延时100秒,等电容充好电,然后导通2秒,关闭98秒运行数次以模仿你要的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