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FPGA一个奇怪的问题,无符号乘法调用DSP了,有符号不行?

楼主(2022-01-12):
如题,  代码是简单写法

类似

reg signed[9:0]A;
reg signed[8:0]B;
(* use_dsp="yes" *) reg signed [19:0]C;

always@(posedge clk)begin

        C=A*B;
end

编译完竟然  没有调用DSP资源,  用普通逻辑资源了

而我把A 和B 前面的 signed 去掉 系统又调用DSP 资源了  奇怪

网友A:
综合器设置dsp优先级调高试试。你位数太少了。可能被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器设置dsp优先级调高试试。你位数太少了。可能被优化了。

我把设置都改了 也强制DSP 了 奇怪的是  一点变化都没有

普通的LUT  堆的乘法器速度太慢了 ,DSP资源快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器设置dsp优先级调高试试。你位数太少了。可能被优化了。

我直接调用 乘法IP 来做了  找不到原因

网友A:
那就还是调库吧。自动综合看起来有些地方不太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还是调库吧。自动综合看起来有些地方不太完善。

对的 今天还碰到   无符号 和有符号一起乘 结果存到有符号里

确实调用了DSP 但是结果是把有符号的那个的符号位一起当作数据乘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今天还碰到   无符号 和有符号一起乘 结果存到有符号里

确实调用了DSP 但是结果是把有符号的那个的 ...

。。有符号数要自己处理好。对硬件来说它不管你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补码乘低位本来就是符号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