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推荐 ~ 皮实,又方便携带的示波器

楼主(2022-01-12):
是咱公司售后部门的兄弟求助,在国内出差维修和维护充电桩产品。

要求是,轻巧、不易摔坏,充电快,易放置(悬挂),操作简单。

最重要的是   ~   便宜!便宜!便宜!耐摔!耐摔!操作简单!

因为用来检查设备与车端之间的握手信号,并不是分析电路的工作状态,

因带宽对上升沿、下降沿有 100ns 步进的分辨要求,所以 100MHz 差不多了吧?

我对外出维修没太多的经验,请兄弟们推荐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
正点原子的就不错吧~~

网友:
耐摔估计哪个示波器都不耐摔,正点原子的便携示波器加个胶套,穿个挂绳,挂身上估计耐摔了

网友:
买个鼎阳的手持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点原子的就不错吧~~

正点的只有50M,够呛啊!

网友:
手持100M能有什么选择?不如劳烦您先去假货宝搜一搜,拉几个型号自己比对一下。

网友:
淘个二手的示波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点的只有50M,够呛啊!

感谢各位兄弟的建议,看来《正点原子》 是个好东东,它规格上的 50MHz 正弦波足够我们用了,

其实 10M 的正弦波就满足工作需求了,采样率大于 100MHz 可满足步进需要,所以就选它了。

网友:
原子有便携,皮实就不知道了

网友C:
麦科信, 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麦科信, 你值得拥有。

这价格不能给售后用,摔了太肉疼 ...

网友:
利利普的,有带电池款的。主要是价格便宜,还好用,现在作为主力示波器在用。

网友:
汉泰的手持示波器怎么样?还带万用表功能

网友:
梦源新出的示波器,看起来不错。

楼主:
上面几个兄弟推荐的都不错,我准备为自己也选一个随身带着,

那价钱看着就合适,磕磕碰碰不用心疼。

网友:
我用麦克信,触摸不灵,其他还好

网友D:
大致比较下:
1、采样率正点原子的250MSPS,梦源的200MSPS
2、存储深度正点原子的128Kpts,梦源的2Mpts
3、操作上正点原子的4按键+2滚轮,,梦源的全触摸屏操作
4、价格上正点原子的500,,梦源的1000

综合来看,,正点原子的性价比更高一些

补充下:截图里梦源标注的1Gsps采样、16Mpts存储深度是高级版的,,高级版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致比较下:
1、采样率正点原子的250MSPS,梦源的200MSPS
2、存储深度正点原子的128Kpts,梦源的2Mpts

谢谢兄弟提供的详细信息,我已经给售后推荐了正点和汉泰,主要是考虑价格适中。

现在准备给自己也搞一台,这玩意儿在产品的初级设计阶段很实用。

当不用细致调教参数的时候,还有 Debug 的时候都是相当地方便。

自己研发用就稍微选好一点的,采样率和储存深度要斟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