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买个单相电能表校验的标准源,有没有便宜的推荐

楼主(2022-01-12):
单相电能表校验的标准源装置,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新的找了几家最便宜的要13000,咸鱼上看二手的怕不能用。有没有推荐的或者更经济的校表设备,主要用来校电参数模块。谢谢

网友A:
“单相电能表校验的标准源装置”我理解就是那个电表+钳形表+被测装置校准吗?自己搞一个很简单把....

网友:
买个比被测表精度高几级的表,串起来,接电子负载,以高精度等级的表为准。

网友:
用来校准的,应该是要输出1.0Ib,1.0和1.0Ib,0.5L,还是买个标准源吧,我接触过的精度等级最差也是0.1级了。

网友:
可以找便携式的标准源,涵普、盛迪等

网友B:
江阴亮景,比南京丹迪克要便宜些的。
http://m.makepolo.com/product/100814594151.html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位朋友! 自己搭的话太麻烦,怕不准确,还是想买个标准源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哪里的?可以借你用用。

网友:
做这个的国内就那么几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哪里的?可以借你用用。

你好,杭州这边,估计很远,后面需要长期使用,所以还是想买个

网友C:
嗯,是远点。我买的是南昌大学出的XD1050。稳定性很好,功能一般。一直想找一台WT310做辅助标定。

网友(2022-02-11):
引用 网友B:
江阴亮景,比南京丹迪克要便宜些的。
http://m.makepolo.com/product/100814594151.html

你好  BRT330A三相标准功率源   这个大概多少钱有了解过吗,想买一个,也是想用来校表的

网友:
楼主最好买的什么厂家型号的   什么价格,方便参考下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是远点。我买的是南昌大学出的XD1050。稳定性很好,功能一般。一直想找一台WT310做辅助标定。 ...

我们办公室有台WT310。
需要的话可帮忙测。

网友(2023-03-24):
不知楼主找到没有,同求一台标准源,最近要校下三相电能计

网友D:
咸鱼吧。做这块的出名的有丹迪克、涵普、科陆、思达这些的,买不知名小厂的还不如买品牌的二手的。
单相的几千块钱。我在咸鱼上买个三相的,测过稳定性还可以,电流稳定性万分之一都不到,电压差一点万分之七。
不过卖家是个做开发的,有新设备了转让的。他拿他德国万分之一的标准表测试对比给我看的。
标准源精度不用看,要看稳定性,精度由标准表来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咸鱼吧。做这块的出名的有丹迪克、涵普、科陆、思达这些的,买不知名小厂的还不如买品牌的二手的。
单相的 ...

楼上行家啊,设备现在还在使用吗?闲置的话可以出给我

网友:
设备是三相的120A输出的,我还在用的。
不过我手里有个20A单相源可以借给你,老古董的级别(估计是90年代的设计)

网友:
谢谢,单相的能拿来校三相四线吗

网友D:
电压并联,电流串联,三相当三个单相校准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并联,电流串联,三相当三个单相校准应该可以。

好的,我再找找,实在不行借你的用下,多谢

网友(2023-05-15):
引用 网友D:
咸鱼吧。做这块的出名的有丹迪克、涵普、科陆、思达这些的,买不知名小厂的还不如买品牌的二手的。
单相的 ...

请教大师, 像CL111这种单相的, 什么价位区间

网友:
要有标准源吧,不然怎么校准0.5L的情况

网友D:
2000块左右差不多了吧,还有成色怎样,看运气。
我买的三相标准2500-3000块,精度成色还不错。

网友(2023-08-10):
引用 网友D:
2000块左右差不多了吧,还有成色怎样,看运气。
我买的三相标准2500-3000块,精度成色还不错。

啥型号呀

网友:
标准表科陆31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相电能表校验的标准源装置”我理解就是那个电表+钳形表+被测装置校准吗?自己搞一个很简单把.... ...

你想简单了,标准源和标准表成本不低,且有一定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