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 打不开原理图文件

楼主(2022-01-12):
如题,一打开就报错,报错如截图,WIN10 64位系统,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呢?但是可以打开PCB文件,谢谢!!

网友:
删掉重装,要么装个虚拟机运行xp,在xp上装

网友:
套娃XP下运行99也比实体机运行高版本的某字母软件流畅

网友:
试试这样:
打开任务管理器,详细信息,找到99SE 右键,设置相关性,只勾选一个核心
简单说就是99SE 使用单核运行

网友:
找“飞诺免安装绿色版”,我在win10家庭版上用的没问题。

网友A:
AD直接导入,这个老软件就不要去折腾了,64位系统我记得就算是XP虚拟机也没办法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直接导入,这个老软件就不要去折腾了,64位系统我记得就算是XP虚拟机也没办法激活 ...

我64位WIN10,用 的很好啊,PROTEL99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热心解答,各种折腾,最终还是重装系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热心解答,各种折腾,最终还是重装系统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随便更新系统,系统打了某个补丁后,原理图又不能用了,所以很是难受。

网友:
win10开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