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梦源虚拟示波器的没有,配套软件DSView一直无法启动

楼主(2022-01-13):
已经记不得有多久了,这个软件一直无法启动,我的两个电脑都这样,估计是和什么软件冲突了,由于有示波器,也就懒得找其他电脑试用了,因为大概率是没有问题,所以一直闲置在那里。
今天拿出来说用一些,发现还是启动不了,任务管理器里面出现DSView进程,几秒后就不见了,界面完全没有显示,问问有没有同类情况的,最好有解决方法

网友A:
官网下载最新的重装试试,几个月前用过没啥问题

网友:
我用他们家的逻分,软件是一样的,win10,11使用一直正常

网友B:
我的正常使用, 在不同电脑 上都能用。  499的那款。

网友:
一切正常!!!!

网友C:
开源的上位机也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正常使用, 在不同电脑 上都能用。  499的那款。

299的逻辑分析仪,换个RAM芯片,再飞根线,就是499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载最新的重装试试,几个月前用过没啥问题

试了,最新版本和老版本的都一样,双击后没有任何界面,任务管理器的进程也就1秒左右就退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99的逻辑分析仪,换个RAM芯片,再飞根线,就是499的了。

499的能不能搞成1599的?

网友E:
我买的,还放在抽屉里。谁要,便宜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还放在抽屉里。谁要,便宜出了

啥价格,排队

网友:
引用 网友B:
499的能不能搞成1599的?

这个估计不行,硬件差太多了,个人版的只是RAM大小不一样,改一下EEPROM里的数据,Basic就能认成Plu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还放在抽屉里。谁要,便宜出了

什么价格?排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源的上位机也能用

开源的上位机是什么样子的?哪个软件

网友:
DSCope超便携示波器 50M带宽 200M采样 双通道 USB供电    DSCope C20P增强版  需要可以联系我。你报个价格,能出就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源的上位机是什么样子的?哪个软件

https://sigrok.org/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sigrok.org/

这个也支持梦源的示波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支持梦源的示波器吗?

这个支持很多种

网友F:
把VC VS 那些库补齐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VC VS 那些库补齐再试试

这些库应该是齐全的,我感觉好像是自己装了python之后才有问题的,但不确定,我看DSview里面就有python的调用

网友:
排队, 啥价格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些库应该是齐全的,我感觉好像是自己装了python之后才有问题的,但不确定,我看DSview里面就有python的 ...

试一试从命令行调用程序,有可能会有运行信息打到命令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一试从命令行调用程序,有可能会有运行信息打到命令行

命令行启动没有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sigrok.org/

这个开源软件可以直接兼容梦源示波器吗?下载哪个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