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哪些替代W25Q16,同时擦除速度还快的Flash?

楼主(2022-01-13):
目前用的W25Q16擦除太慢了,用了500多Kbyte,擦除就要6s-8s左右,大家有没有擦除快一点的Flash推荐呀?

网友:
你找找普冉的

网友A:
spi nand倒是擦的快

楼主:
好巧,我今天就找了一个普冉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巧,我今天就找了一个普冉的

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个 ,但是看了手册,擦除32K、64K、以及整片擦除都是同样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 nand倒是擦的快

nand用起来挺麻烦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nand用起来挺麻烦的吧

spi的nand还好,主要是坏块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的nand还好,主要是坏块管理

嗯嗯,是的,就是对坏块管理还不了解,一直没敢用

网友B:
nor flash擦除时间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r flash擦除时间都差不多的

普冉的还没用过,手册写的是6-12ms,打算试一下

网友:
GD25可以替代, 不过擦除速度差不多吧. 擦除快的主要就是SST25VF系列, 但是部分命令不兼容.
此外就是国产普冉的P25系列, 没试过, 哪位试过的说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就是对坏块管理还不了解,一直没敢用

用spi nand的话就不如直接上sd了,
mkdv1gcl之类, 也不算贵.

网友D:
擦除快,是不是写入速度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pi nand的话就不如直接上sd了,
mkdv1gcl之类, 也不算贵.

嗯嗯,请教个问题,SD和普通的nand, 相对比w25q16之类的nor有哪些缺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擦除快,是不是写入速度也快??

目前w25q16的写入速度还可以接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请教个问题,SD和普通的nand, 相对比w25q16之类的nor有哪些缺点呢

nand需要自己折腾坏块管理什么的, 太麻烦了.
sd有啥缺点? 驱动稍微麻烦一点, 也还好吧. 再就是最小只有1Gb(128MB), 似乎没有更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nd需要自己折腾坏块管理什么的, 太麻烦了.
sd有啥缺点? 驱动稍微麻烦一点, 也还好吧. 再就是最小只有1G ...

好的,感谢解答,就是不知道普冉的nor稳定性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测试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解答,就是不知道普冉的nor稳定性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测试呢 ...

我也没试过, 你试试随机数据反复擦写个几千几万次, 然后写进去再读出来做crc32看和之前一样不一样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试过, 你试试随机数据反复擦写个几千几万次, 然后写进去再读出来做crc32看和之前一样不一样呗. ...

嗯嗯,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nd需要自己折腾坏块管理什么的, 太麻烦了.
sd有啥缺点? 驱动稍微麻烦一点, 也还好吧. 再就是最小只有1G ...

加个文件系统

网友E:
软件问题吧,我用Zetta的2MB,就是也是16Mb,在RT809H编程器上,自己添加型号,算法参考W25Q16,在里面有数据的情况下,500KB内容擦除写入校检才2秒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问题吧,我用Zetta的2MB,就是也是16Mb,在RT809H编程器上,自己添加型号,算法参考W25Q16,在里面有数 ...

w25q16官方手册给的数据是--擦除64K的时间是 350~2000ms,这个时间应该是软件没办法改的。然后我查了一下Zetta的ZD25Q16,手册给的数据是--擦除64K时间5.1~7.6ms,这倒是个不错的发现。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您用在什么产品上呢,觉得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w25q16官方手册给的数据是--擦除64K的时间是 350~2000ms,这个时间应该是软件没办法改的。然后我查了一下 ...

华邦的确实慢,试试gd25q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