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光四电光纤收发器自身有交换能力吗?

楼主(2022-01-13):
比如说以下拓扑:

路由器网口->一光一电收发器 -> 光纤 -> 一光四电收发器 -> (网络摄像机A、网络摄像机B、网络摄像机C、网络录像机),当路由器和一光一电收发器掉电后,一光四电收发器下面的设备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一光四电就是一个带光口的交换机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说直接交换机接起来没网关能不能互通。结论是可以的哦。
就好像两台电脑直接网线对接起来互通一样的,前提条件是交换机下面设备需要把ip设置同一网段。你这情况最好使用静态ip这样光纤断了路由器网关离线了,摄像头与录像机依然通过交换机连接起来不影响录像机与摄像头,只是不能远程查看了。用动态ip那就不太清楚了,地址不过期就没事,过期了那就不知道会如何了

网友:
能正常工作.如果个人电脑都配光纤口的话,完全可以用全是光纤口的交换机来代替普通的网口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说直接交换机接起来没网关能不能互通。结论是可以的哦。
就好像两台电脑直接网线对接起来互通一 ...

是的,担心的就是依赖网关。
正式肯定是用动态IP,静态IP配置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