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进入和退出“飞行模式”跟建议的重启手机4G网络的方法?

楼主(2022-01-14):
我的三星note10有一个毛病:我进入到信号差的地方,上网卡从4G图标变成2G, 这时候无法上网。

再回到信号正常的地方,恢复的时间不确定。

经常需要马上使用网络,只能人工操作,进入飞行模式,退出飞行模式。

有更简易的方法?

网友A:
如果双卡,切换一下,再换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双卡,切换一下,再换回来

切换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应该是最简易的办法了,我也经常这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切换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两张卡的话换个卡上网再切换回来。

网友:
这个方法我一直在用, 应该是最快的了, 赶紧飞行模式优先级特别高, 连点两下都有效果

网友C:
我也是进入飞行模式再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进入飞行模式再打开

kl看来这个已经是最优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两张卡的话换个卡上网再切换回来。

试了一下,不行,问题很多。

网友:
我是联通卡,有时从信号差的地方出来会一直卡在3g网络,有个数据流量开关,关闭再开就回到4g了。

网友:
飞行模式  开  然后关闭。是最优解

网友:
打个10086试试?

网友:
我也是开关飞行模式,还没找到更好的方法!

网友D:
设置里面有“启用网络数据”开关,只会重启网络,不会影响电话。

网友:
我有个LG手机,电信的卡,有信号也会这样。开关飞行模式就好。
也时一天好几次,也时一个月也没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里面有“启用网络数据”开关,只会重启网络,不会影响电话。

你是说这个吧?

不会重新启动手机网络的。解决不了楼主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这个吧?

不会重新启动手机网络的。解决不了楼主位的问题。

可能是手机差异,我的是雷布斯牌的,没有你图片中的这个开关,是下面这个,亲测有效:

楼主:
三星手机还有一个方法,进入sim卡管理器,将电信(上网)卡关闭,再打开。

但移动网络到时要切换到电信卡,因为关闭的时候会自动切换到移动卡。

网友:
同一个地方,同一个运营商,Iphone13信号两格,HW满格....但是这两打电话尽然无法接通.....

网友:
切换飞行模式是最快的方法,剩下的要么拨一下10086/10010/10000,要么重启手机。

好几年前住的地方,出入电梯,有时候切换飞行模式都没用,真是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