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建筑使用的激光水平仪的电池设计很好

楼主(2022-01-14):
1。使用3.7V标准锂电池充电器,最常用的5521 DC插头,随便可以找到充电器,并且充电器可以互换。

2。电池单独拿出来就能充电,不需要充电座(想想数码单反的电池,还需要专门充电座)。

3。自身带LED 8字管电量显示,而且显示准确度很高。

4。我看到的机器都配2块这种电池,一块使用,一块后备。连续使用时间可以超过10小时,充电只需要1小时。

网友:
讲真,5521接口有很多电源是12V DC的,尤其安防领域,这是一个安全隐患。

网友:
12V的 还有9V的。这个接口插上前一定要确认一下电压。

网友A:
如果电池包本身没有充电电路的话的确通用插头太危险了,

网友:
看电池标注的电压,内部还有充电电路的,如果能加大点范围就更好了。见过一个路由器,DC口额定电压是8~57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包本身没有充电电路的话的确通用插头太危险了,

都带这个数码管电量显示了, 输入电压保护应该是有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带这个数码管电量显示了, 输入电压保护应该是有的了吧。

是啊,我认为应该有过压保护。

网友C:
比较容易被12V的搞上,说多了都是泪呀

网友:
包括搂主的这个充电器,实际上是一个公模,很多8.4V,12.6V的充电器或者稳压电源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而且也不排除更高电压的,
如果都已经作了高压保护,那实际上就可以充电电路做到电池包里面了,看他用这种外置冲电管理的方案,我认为不会有保护的了

网友(2022-11-14):
引用 网友C:
比较容易被12V的搞上,说多了都是泪呀

换type-c接口就完美了是吧

网友D:
这种确实使用方便,就是输入有可能用错12v。要是设计换18650电池那就通用性更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确实使用方便,就是输入有可能用错12v。要是设计换18650电池那就通用性更强了。 ...

家用的不要这么设计,会烧房子的。工地不怕,都是砖头水泥地,烧录再买正好增加销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容易被12V的搞上,说多了都是泪呀

你用12v充电器给3.7v电池组充过电么,电池是不是会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