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卓appGPIO输出?

楼主(2022-01-14):
如题。我有个安卓开发版,可不可以开发个app跑在上面控制开发版对的GPIO?如果可以大致该怎么做?有api可以调用吗?

网友A:
给gpio user rw权限,然后直接打开,读写gpio。linux下gpio是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gpio user rw权限,然后直接打开,读写gpio。linux下gpio是文件。

没看太懂。

是安卓有专门的api 能够操作GPIO吗?我似乎隐隐约约有点印象,因为用过截屏的命令,貌似是调用安卓的外壳,实际上是一种形式的linux的外壳。

如果给人看的会有个命令行界面,面向程序的应当就是直接调用了?

如果你有印象可以给个语句我瞧一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太懂。

是安卓有专门的api 能够操作GPIO吗?我似乎隐隐约约有点印象,因为用过截屏的命令,貌似是调 ...

/sys/class/gpio,export导出端口,gpioxxx底下是设置direction之类,你bing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就是这么操作,有权限就可以,我都是用echo 1>gpio命令行测试的

网友:
这啊,先在安卓板里跑个跑马灯试试。。。。。

网友(2024-02-12):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手机操作系统
移动时间:立即移走

网友:
没接触过linux的,很难理解这个。
我也是最近接触linux,需要通过CPU板驱动外设,结果软件的让我用putty,用linux命令进入文件目录,操作哪个就读写哪个文件。
和嵌入式系统差别很大,写还好,控制gpio写一次就行,除非要切换高低电平。读就比较麻烦,需要不停的去读,定时去读数据,否则就会丢数据。
目前还只会操作gpio,其他的还不会。

网友:
我们之前是在安卓下操作can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