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为220V 550W的强力鼓风机配一个移动电源,求推荐(21楼最佳解决方案)

楼主(2022-01-14):
我工地施工经常需要购买沙子,几十吨堆在马路上,移走后,就算打扫德很干净,马路上仍然有一个印记,是很多像灰尘那么细的沙子卡在马路的粗糙表面上了。

扫不掉,但很容易吹走。所以我想使用强力鼓风机试试。

马路上取电不容易,要80米电线才到我家。使用汽车逆变器也不现实,550W起码需要12V 50A的符合,汽车点烟口只有几安。

求推荐移动电源,直接输出220V的。鼓风机能使用10分钟我感觉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没有烧油或者酒精的鼓风机么?

网友:
大有的锂电池鼓风机适合你,电池和电动工具的通用,像下面这个4707,不含电池370一台

网友:
如是以后还打算当长期当备用电源用,那么正浩是最佳的了,很多正规场所都指定它为应急电源。

民用市场是电小二的天下,它在小白用户中,排名第一,刚刚才统计过。

PS : 正浩有自己的研发,电小二似乎以 OEM 和拼装为主。

如果临时用一下就扔,就买便宜货应付一下算了,能便宜 200 ~ 300,假货宝很多。

网友:
买一个电小二类似的户外电源吧,平时可以干干别的,你这个220V的风机启动电流还是很大,弄不好要买一个1000W的

网友:
现在防疫原因, 不是经常有用高压水枪喷马路的吗? 请过来让帮忙喷一下好了.
村里边的应该很好说话的吧.

网友:
买个大的吸尘器不是更好?房子装修后搞清洁还能继续用

网友:
这边环卫工人用类似于3楼的装备吹树叶。

网友:
移动发电机

网友:
用水冲洗?

网友:
户外电源/备用电源,对于这种马达的感性电器负载功率好像都需要特别多的余量

网友:
很多比亚迪的电动车,能输出1kw以上的ac220v

网友:
电动车电瓶逆变器 像小牛的电瓶有个插头可以直接接上去 那功率比较大

网友:
发电机皮实耐用  应用场合也多

网友:
买两瓶40L氮气,¥200一瓶

楼主:
78元的鼓风机,加2000元买个移动电源,一年使用不了几次,而且很可能以后都没有机会再使用。

我决定使用另外一种方案:购买一个卷线器,里面绕100米长的线。这样我家的电可以直接拉到现场使用:

网友:
我在京东上买的浙江产的:爱瑞德充电式鼓风机家用锂电吹风机电脑除尘器 21V星耀款锂电吹风机,去年148元。
风力很大,把路上的灰尘都吹得扬起了。 我用了好几次,给车上除尘,效果不错。电池的电没有用完过,应该够用的。
21V锂电池,电量一般场合够用了。

网友:
买服务器用涵道风扇,几十块就有了, 12V供电的,拖车拖一个汽车蓄电池就能用,电流是16.5A的,功率自己算一下多大,风就有多大了,体积小,固定在拖车上拖着走,方便。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J411p7Ka/?spm_id_from=autoNext
演示

网友:
串激电机,估计搞个方波逆变器就行,外加不锈钢外壳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比买店小二便宜一半。

楼主:
我找到替换方案了:

我要组装一个100米的卷线器,先进行理论计算,欢迎拍砖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1403

楼主(2022-02-24):
找到更专业的方案,东成锂电池鼓风机,双18V 4ah电池425元。已经购买。

风力比我220v 550W的鼓风机还大。

网友:
买电池驱动要慎重, 选好一个牌子的,电池通用,以后买设备只买裸机就行了, 感觉东城的 充电手电钻, 螺丝批, 冲击钻都没看上

网友(2022-07-18):
扬尘危害更大,建议用水枪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