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家庭拥有三相380V电(调试伺服电机)的途径

楼主(2022-01-14):
如题,在家伺服偏瘫老人,同时搞了个机械,上有总功率1800瓦的三个伺服(伺服用三相220V,有三相380转220变压器),想用220转380变频器得到380三相,接灯泡灯泡闪烁,这不能供伺服吧?有没成本不超1500得到2000瓦三相380V的方案?没有的话单相220V低速调着,全速调试找地方试,住高层楼,调试时间不超四个月

网友:
变频器  有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

网友:
不能用变频器的3相输出来供电,  会炸鸡的.  您才1.8Kw, 随便单相220供电即可.

网友:
关注一下,说不定以后用到

网友:
伺服电机,三相的接单相一样用啊,只要满足功率供应,至少我用到的都可以,

网友:
小功率伺服直接单相220可以的

网友A:
要求供电增容就可以了吧,好像免费的。
容量大于多少直接就三相入户了,具体值忘记了,好像是12还是20kw

网友:
买单相220转三相四线380的专用设备几千块吧

网友:
申请扩容。达一定功率就给三相四线

网友:
三相220的伺服驱动器可以接单相220供电的

网友:
我在车库里放了几台2手机床,买了台7.5KW的单相220转三相380的变频器供电,磨床,铣床和车床都能用,但功率不够只能单台使用,用的时候可以听到滋滋的高频噪音,空载时用示波器看尖峰脉冲可以高到6-700V,开始担心把光栅尺搞坏,还好目前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
变频器输出是高频脉冲不能带容性负载

网友:
你只能用变压器来搞

网友:
看网上有正弦波变频器,这种是不是效果要好一些,出来的应该是纯正弦波吧

网友:
灯炮闪可能是因为冷态电阻太小,用电热器测试。若要皮实就订做斯考特延边变压器吧

网友:
测试用变频电源

网友:
变频器+隔离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供电增容就可以了吧,好像免费的。
容量大于多少直接就三相入户了,具体值忘记了,好像是12还是20kw ...

对于已建成的小区,估计困难吧

网友:
你得用变频电源,而且余量要留足够

网友:
单相转三相电源  在售的有推荐的厂家和型号吗?

网友:
三个伺服总功率才1.8kW,直接接单相

网友:
手里有一个国产7.5KW变频器(三相输入三相输出),找修变频器的人改成 单相220输入三相380输出,(感觉是加了电容,用了倍压整流,提高了电压)外加一个5.5KW的滤波器,现在在车库用用台钻,车床什么的三相电机,感觉和工业三相没区别,成本不超过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