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有个疑问:水泥不是要防水吗?为何使用纸袋包装?

楼主(2022-01-15):
差的水泥使用2层纸,好的使用3层。

不要小看这纸,100斤的水泥,摔到地上,或用绳子套住两头吊装,袋子都不会破。

但毕竟是纸,容易受空气中的水分影响啊。为何不使用塑料袋包装?

网友:
工厂生产出来的是很热的粉末吧,是不是太密封容易膨胀。我们这边一般的水泥都是普通编织袋装的。

网友:
一般水泥生产出来几天就用掉了吧?没必要塑料袋装吧?

网友:
是不是刚刚生产出来的水泥温度过高,纸袋耐温强,塑料袋不耐温?

网友A:
是不是里面还衬了一层很薄的膜,能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里面还衬了一层很薄的膜,能防水?

看样子是的,不然纸袋强度也不够

网友:
我觉得作用就是让人看到有没有不小心沾到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里面还衬了一层很薄的膜,能防水?

没有发现这层膜。

网友B:
水泥袋要透气,有一定延展率,纸袋结实便宜,也有用编织袋和带一层覆膜的编织袋。
保质期一般是1个月,不需要长期保存,也就不用担心长时间吸潮变质,运输过程中不接触水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泥袋要透气,有一定延展率,纸袋结实便宜,也有用编织袋和带一层覆膜的编织袋。
保质期一般是1个月,不需 ...

使用完全密封的包装,保质期就不止一个月了。

网友:
应该和水泥成分和颗粒有关,最普通225的一般都是编织袋的,也有325的(华新就有)。       325以上的一般都是纸袋包装。看看包装袋上面的执行标准
这种纸袋价格比较贵,一直没有搞懂怎么会有回收水泥纸袋。

网友:
我见过用编织袋包装的水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泥袋要透气,有一定延展率,纸袋结实便宜,也有用编织袋和带一层覆膜的编织袋。
保质期一般是1个月,不需 ...

水泥会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导致水泥强度下降,不透气有利于延长水泥的有效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完全密封的包装,保质期就不止一个月了。

水泥灌装时是用压缩空气吹进去的,包装袋要透气才能吹的进去,其他灌装方式太慢且难控制漏粉。
编织袋覆膜的包装袋,覆膜上要打孔,不然没法灌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泥灌装时是用压缩空气吹进去的,包装袋要透气才能吹的进去,其他灌装方式太慢且难控制漏粉。
编织袋覆 ...

奶粉都可以使用铁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奶粉都可以使用铁罐啊。

用其他方法灌的慢,像水泥这种低价产品,如果包装效率低或包装成本太高,那包装水泥的价格就会高了。

网友C:
包装袋肯定是瘪的,水泥装进去不存在要泄气的说法,这种纸也不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装袋肯定是瘪的,水泥装进去不存在要泄气的说法,这种纸也不透气。

这种纸肯定不透气。

并且这种纸的强度非常惊人。

我看到工人将水泥整包扔到硬地面,以为袋子肯定破了,其实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没找到纸袋的视频,找到一个编织袋的,灌装过程比较清楚的。https://b23.tv/izWWGjU

网友D:
一直搞不懂水泥袋子回收后如何重新利用。感觉要清除水泥粉末很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搞不懂水泥袋子回收后如何重新利用。感觉要清除水泥粉末很麻烦啊。

不用除水泥粉末。

可以做成工业大卷的保鲜膜(比如宽度1米,用于机器包装)的内芯。

这些纸芯很多就是还有水泥的,故意将内芯的重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