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book14,一个月掉键帽,看附图应该是做工问题了吧?

楼主(2022-01-15):
我的半年多几乎没写什么代码,键盘用得很少,暂时没事。
帮朋友买的一个月多点,键帽开始掉了一个。
像以前thinkpad键帽随便抠复原回去就一样正常使用,但是这thinkbook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
键帽支架的塑料质的不行,还有卡住支架的下面2个卡子弯钩很小,稍微有些磨损就卡不住支架。
还有支架上红色箭头位置,我仔细看了,并不像是设计这样的,像是磨损,一磨损导致金属卡子更没法勾住支架了。

应该是4个金属卡子有锋利毛刺,按按键时候就不断在磨支架

网友:
同款,自带键盘很少用,都用的外置全键盘

网友A:
thinkbook14品控不行,我前两天买了一台结果左上角明显漏光,A面还有2处划痕,换货去了
另外问一下新电脑买来的时候摄像头上有贴纸吗,我的小新15 2020上是有贴纸的,结果book14没有,问客服说book一直是没有的,所以向网友求证一下

网友B:
小孩扣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inkbook14品控不行,我前两天买了一台结果左上角明显漏光,A面还有2处划痕,换货去了
另外问一下新电脑买 ...

我买的2个14都没有贴纸,一台京东买的,一台联想商城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孩扣出来的?

不是抠掉的,就是支架跟金属卡子之间磨损造成间隙大,无法固定。
刚去当地售后报修,人家看支架还以为电脑用了很久,明天过去换整个键盘,售后不让换单个键帽支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2个14都没有贴纸,一台京东买的,一台联想商城买的

感谢回复,那说明没贴纸应该是正常情况

楼主:
这种承包的售后服务点,估计也是看工作量来考核的。
我开始觉得拿个新的键帽支架换上去,几秒钟就搞定的事情,售后让报修换整个键盘,还叮嘱我明天配件来了一定要去换,不然影响他们的考核。

网友C:
10年前的Y480就有这个问题,打字有好几个按键会飞出去

换键盘才解决,同时也是换键盘的时候发现,它键盘有多个版本,有的能兼容背面不一样,有的彻底不兼容,有的兼容但是按键里面支架不一样。。。。。

我当时换的支架一样,键盘背面不一样,按键上图案也稍微不一样,我又把旧键盘的部分键帽换到新键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年前的Y480就有这个问题,打字有好几个按键会飞出去

换键盘才解决,同时也是换键盘的时候发现,它键盘有 ...

现在的可没勇气拆键帽了,看做工就是一次性的,抠一次就半条命了。
我特地去联想官方论坛看了下,其他人键帽脱落,做工也是这样,下面的金属弯钩太短稍微有些磨损就出问题卡不住

网友D:
我认为thinkbook系列就不能划到thinkpad系列里面。thinkbook小红点已经没了,键盘键程太短。
我公司这两种电脑都有,thinkbook我敲敲键盘就不想用。
thinkpad现在除了键盘手感好一点之外,其他没有优势。
thinkbook除了相同价位,配置比thinkpad高点,其它都不怎么样。

网友:
老款的thinkpad键盘质量不错,死操着打字,没坏过。到时被崽子手扣掉了一个,淘宝重买个键帽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thinkbook系列就不能划到thinkpad系列里面。thinkbook小红点已经没了,键盘键程太短。
我公司这两种 ...

的确如此,book系列打字一点手感都没有,之前thinkpad打字飞快

网友E:
俺也买了两个thinkbook15,看楼主的遭遇,发怵中,以后保护好键盘,再更新话还是不能图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也买了两个thinkbook15,看楼主的遭遇,发怵中,以后保护好键盘,再更新话还是不能图便宜。 ...

现在这些轻薄本好像都是键盘跟c壳一体的。
一换就换整个c壳,我今天都不想去换了,换个键帽支架的小事情,搞得大动干戈,弄不好拆装时候节外生枝

网友:
最近还准备整一台thinkbook呢,看上面评论键盘手感不如thinkpad,得空亲自试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