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的PCB工艺做板对板连接器的定位孔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22-01-15):
产品中想用100P的0.8mm的板对板连接器,规格书要求的定位孔误差为±0.05mm
JLC的工艺参数为+0.13/-0.18,这个工艺精度做这种板对板连接器是否会有插不进去的问题呢?
只有一个还好,关键是板上有多个这种连接器,有一个定位不准就全部插不进

连接器推荐的封装参数:

JLC的工艺参数:

网友A:
±0.05mm是连接器自己的公差, 不是要求电路板的公差

网友B:
连接器的公差±0.05mm, 计设插板焊盘的时候把焊盘做窄一点点就可以. 与PCB生产公差就没什么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5mm是连接器自己的公差, 不是要求电路板的公差

楼主位的截图错了,那个确实是连接器自己的
规格书有推荐的PCB封装,误差极限也是±0.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器的公差±0.05mm, 计设插板焊盘的时候把焊盘做窄一点点就可以. 与PCB生产公差就没什么关系了. ...

这种连接器底下有两个定位柱,定位是靠定位柱实现,不是靠焊盘,焊盘就更不准了,焊锡熔化后会漂动的
定位孔的孔径精度决定了连接器的安装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截图错了,那个确实是连接器自己的
规格书有推荐的PCB封装,误差极限也是±0.05mm

这个是尺寸公差,要看定位的位置公差给的是多少,再加上尺寸公差去算一下能不能满足要求,无法满足要求要提高工艺或改方案。

网友:
做成PTH孔精度就高了

网友:
我用50p的这个型号,目前没遇到楼主担心的情况

网友C:
定位柱的孔稍微开大点不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柱的孔稍微开大点不就行了么?

不是担心定位孔小了装不进去,而是担心孔大了,定位不准,对插时,插不进去
比如板上有四个连接器,如果定位不位不准,板与板对插时就会全部插不进去

网友D:
定位孔全部做成 pad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位孔全部做成 pad   就ok了

我看PCB厂家的工艺参数,金属孔的公差其实更大

网友D:
npth  怎么在gerber 里面体现?  问问大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npth  怎么在gerber 里面体现?  问问大家看

Kicad在出gerber的时候有专门的NPTH和PTH这两个文件。
如果没有NPTH或者PTH,则对应的Gerber文件打开是空白的。
曾经还有板厂的工程师说打开我的NPTH是空的,问我NPTH是什么意思,怎么处理;解释一遍后,竟然问我说对应的层空的,为什么不删除这个文件。

网友:
我觉得做板工艺不用担心,焊接才是主要的吧,头歪一小点,尾就歪很多了。这种座我们是100p当做50p来用,相对的两个脚连起来,如果电源或地,有可能两组或三组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npth  怎么在gerber 里面体现?  问问大家看

NPTH孔对应的线路层不要放PAD或覆铜

网友:
我也用过这个连接器,原子的核心板,自己在JLC做的底板,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