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省力点拔空气开关??

楼主(2022-01-15):
安装了充电桩,三相380V 充电桩前是一个100A 三相四线制空气开关 , 一周充一次电,总不能一直开着,于是关了,关的力度还好,但要开就费力了,怎么才能省力一点呢?

网友:
380老这么捅很危险吧,装个负载断路器吧,旋转的那种

或者上个接触器

网友:
下面接一个接触器,按钮

网友:
有的空开可以装远程操作附件,可以通过开关控制合闸和分闸。

网友A:
直接按钮+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B:
图省事就装个加长手柄,各品牌一般都有配套的加长手柄。
话说100A的空开还可以啊,800A以上的空开我一男人需要2个手合闸还不一定能合上。

网友C:
我们实验室有一年电控箱老化,合闸分闸随时发生滋啦啦的响动。

于是笤帚棍成了保命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实验室有一年电控箱老化,合闸分闸随时发生滋啦啦的响动。

于是笤帚棍成了保命神器 ...

那还不换?

网友C:
这不还没起火么,东北特色。

后来滋啦到全楼跳闸了,后勤表示没配件,需要自己先垫钱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按钮+接触器就行了

应该是遥控加接触器更好。

网友:
这玩意我都是用用木榔头砸上去砸下来的

网友:
380V线圈接触器,灭弧器,用两档旋钮吧,按钮还得装两个。

网友:
如果一直开着会有什么后果,待机耗电大吗?

要想经常开关的话,就装个接触器

网友D:
大功率空气不适合经常作为开关使用。可以空开后面加一个交流接触器,然后接触器用钥匙旋钮控制。箱子要锁起来防止别人随意操作出现危险。接触器220加开关2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还没起火么,东北特色。

后来滋啦到全楼跳闸了,后勤表示没配件,需要自己先垫钱买上........ ...

等起火再修?真是服了。

网友:
买加长手柄就行了,不过100A的应该很好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空气不适合经常作为开关使用。可以空开后面加一个交流接触器,然后接触器用钥匙旋钮控制。箱子要锁起 ...

有点过度设计了,空开的确不能作为频繁开关的产品使用,但要看怎么个频繁法,空开至少能保证1W次的机械寿命,每天开关一次,够用30年了,每小时60次以下的操作频率一般都不算频繁

网友:
套筒套住拨片做省力杠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图省事就装个加长手柄,各品牌一般都有配套的加长手柄。
话说100A的空开还可以啊,800A以上的空开我一男人 ...

应该是手软了,记住: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伸出一根指头,背对空开合闸!
然后
然后享受冲击波带来的快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手软了,记住: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伸出一根指头,背对空开合闸!
然后

真男人,从不用手柄分闸,只需轻轻用手指点一下出线,开关自动跳开,当然是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男人,从不用手柄分闸,只需轻轻用手指点一下出线,开关自动跳开,当然是带漏电保护的

想当年,我手动合闸一个15A的闸刀(那种陶瓷底板的闸刀),后面线路有故障短路,竟然把配电房的900A断路器给顶跳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