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III 的OSTaskQPend 函数的调度周期问题

楼主(2022-01-15):
如图任务消息队列函数
    timeout, 参数
  如果是等于0表示一直等待, 如果等于10 表示有10个系统节拍没有等到任务去进行一次唤醒
那么如果一直等待等于0,
        p_msg = OSTaskQPend( 0,
                                     OS_OPT_PEND_BLOCKING,
                                     &msg_size,
                                     &ts,
                                     &err );
                if ( err == OS_ERR_NONE )
                {
                        macLED1_TOGGLE (); //切换 LED1 的亮灭状态
                }
这时候如果等不到消息 就死等,那么执行它所在的任务,多久切换一次。

那么如果一直等待等于10,
        p_msg = OSTaskQPend(1 0,
                                     OS_OPT_PEND_BLOCKING,
                                     &msg_size,
                                     &ts,
                                     &err );
                if ( err == OS_ERR_NONE )
                {
                        macLED1_TOGGLE (); //切换 LED1 的亮灭状态
              }
这时候任务每10个系统节拍唤醒它一次, LED等 是10个系统节拍改变一次灯的状态吗, 还是它任务切换的节拍。

网友A:
第一种情况等到有消息才有可能执行调用它的任务(要看是否还存在其它具备运行条件的更高优先级的任务),第二种情况,10系统节拍后超时返回,才有可能执行调用它的任务,还是要看这个任务是否会被抢占。抽象最简单的情况,如果没有其它更高优先级的任务的话,那么第一种情况等到有消息才会执行,否则一直阻塞,第二种情况,超时后返回继续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情况等到有消息才有可能执行调用它的任务(要看是否还存在其它具备运行条件的更高优先级的任务),第 ...

第一种情况要是没有等到消息
     if ( err == OS_ERR_NONE )
          {
               macLED1_TOGGLE (); //切换 LED1 的亮灭状态
          }
这个函数是不是就不执行了,直到等到消息才执行,
如果有更高具备运行条件的更高优先级的任务 就去执行高优先级任务(如果没有,就任务阻塞,换到别的任务后不再回来)这样理解对吧

第二种情况 就是10个系统节拍 后返回执行一次 那么返回执行一次,也没等到消息还会执行下面这个函数吗?
   if ( err == OS_ERR_NONE )
          {
               macLED1_TOGGLE (); //切换 LED1 的亮灭状态
          }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种情况要是没有等到消息
     if ( err == OS_ERR_NONE )
          {

下面函数时候执行关键看你err的返回值到底是多少。对于这个系统不太了解返回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