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4的光碟卡住,取不出来,怎样处理?

楼主(2022-01-15):
小孩开始只有一个光碟(乐高世界)。其它都是电子版。所以,光碟一直放在机器上没有取出来。

今天买了一个“双人成行” 光碟版。于是按机器上电源开关旁边的“退出光碟”键,但没有反应。而且机器连原来的光碟也读不到了,光碟肯定卡死了。

如何人工强行取出来?

楼主:
搞定了:使用十字螺丝刀逆时针转动,退出光碟。

这是教程:

网友A:
sony 设计的真实强大的一塌糊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ny 设计的真实强大的一塌糊涂

这是吸入式光驱的通病。甚至如果里面本来有一张碟,然后硬塞另一张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吸入式光驱的通病。甚至如果里面本来有一张碟,然后硬塞另一张碟。。。 ...

我的车机,现在也有一直盘在里面,一直不取出来,目前也就取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机,现在也有一直盘在里面,一直不取出来,目前也就取不出来了

估计要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