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D打印制作一个微缩版本的浮球阀是否可行?

楼主(2022-01-16):
这里有人试过用3D打印机打印某些定制的零件么,
对机械强度、密封性、抗腐蚀或者耐强光照射可能都有要求,
各位用3D打印做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呢

网友A:
那么多要求,激光烧结316L或者钛合金是你的最佳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要求,激光烧结316L或者钛合金是你的最佳选择。

惊现圣手老师,多谢
露天给排水设施中使用,是中性液体,不考虑抗腐蚀,要求抗暴晒,密封性较好,机械强度与普通塑料接近即可,这样用什么材料打印比较可行呢

形状类似下图

网友:
三维猴,有尼龙材质,不过也有失效温度

网友:
露天使用就选不锈钢316吧

网友:
露天使用可以考虑3d打印peek或者kapton,价格会贵很多。

网友(2022-03-23):
Polymaker的ASA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