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CDC 参考设计 的输出端电容,实际使用你们会增加容量吗?

楼主(2022-01-16):
如题,   比方说这个图是1.5A 的 DCDC   实际我使用  负载大概1A 够了,  这种情况下你们会增加这个10uf 电容的容量用  22  47  或者100 220么?

网友A:
一般会大一点点。太大了启动会有困难吧

楼主:
加几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会大一点点。太大了启动会有困难吧

官方手册10uf   感觉 再加个10uf 应该够了吧

网友:
必须增加,特别是耐压偏低的电容,如果空间和成本不受限制,不同容值、不同类型的都放一个

网友:
Often the selection of the output capacitor is not driven by the steady-state ripple, but by the output transient response. The output voltage deviation is caused by the time it takes the inductor to catch up with the increased or reduced output current needs.

网友B:
电容影响功率极点的位置和相位裕度,适当增加一般问题不大,十倍百倍的加就要小心了。像这种环路集成的傻瓜IC,改得太多了的话,光靠上采样电阻上并小电容可能补偿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影响功率极点的位置和相位裕度,适当增加一般问题不大,十倍百倍的加就要小心了。像这种环路集成的傻瓜 ...

嗯嗯  我感觉IC 上给了10uf  实际上个22uf 或者47uf 应该足够了

网友:
低于10V可以钽电容10uf一个 ,高于12V用陶瓷电容,陶瓷电容要2倍。

网友C:
但这个有个问题,如果电容不够大的话,类似供电有电机之类,启动瞬间会拉低电压,会造成控制板瞬间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这个有个问题,如果电容不够大的话,类似供电有电机之类,启动瞬间会拉低电压,会造成控制板瞬间掉电吧。 ...

加电解电容

网友D:
看了老外的板子,DC/DC部分很少用铝电解和钽电容了,基本都是MLCC或者固态了

网友:
看具体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对电源的要求,以及电容的封装。

网友:
如果负载电流要求大或瞬间电流要求大的,MLCC+铝电解电容,否则MLCC,容量用推荐的2倍左右,还要注意线路上其他器件接入的滤波电容,算一下总和
MLCC能解决的地方最好别用钽电容

网友E:
最多再加多一个,主动加上去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老外的板子,DC/DC部分很少用铝电解和钽电容了,基本都是MLCC或者固态了 ...

和芯片有关系 那你就用和老外一样的芯片就行了

网友:
我们的工业板子在实际使用肯定要加多点电解电容,

一是改善纹波;二是防止大负载启动时瞬间掉电。

因为板子上走线拉的较长,电源在远端的压降较大,

所以沿着走线会多放几颗电解电容(22uF ~ 1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多再加多一个,主动加上去少走好多弯路。

  一般1A 的芯片输出端感觉手册都会留22uf 电容 这个只干了个10uf的所以特别上来问问,感觉10uf确实小了点  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开关频率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