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V6.0.1发布了

楼主(2022-01-16):
KiCAD V6.0.1正式版发布了,仍然没有集成帮助文件。

网友A:
6.0安装到Win10系统,无法启动,从网下载文件放到系统目录后仍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安装到Win10系统,无法启动,从网下载文件放到系统目录后仍不能启动。

装上这个试试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for Visual Studio 2015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楼主:
在win10、win11上都安装了,没出现问题。

网友B:
也不知道更新了啥

网友:
https://gitlab.com/groups/kicad/-/milestones/10#tab-issues

解决了很多crash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知道更新了啥

KiCad 6.0.1 更加稳定了。

网友C:
我现在遇到的是会卡死,所有操作失效,只能任务管理器关掉再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遇到的是会卡死,所有操作失效,只能任务管理器关掉再开

微软拼音输入法的问题?

试过切换到旧的微软拼音兼容模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遇到的是会卡死,所有操作失效,只能任务管理器关掉再开

升级到win11就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软拼音输入法的问题?

试过切换到旧的微软拼音兼容模式没有?

微软拼音兼容模式 用了一上午,没有卡死了。多谢老哥!

网友:
请教: 插件要不要跟着更新的? 比如 altium2kicad

网友:
我的kicad 过孔不能进入编辑模式, 双击或是E 会变大或变小(跳到另外一个设置的属性), 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win10企业版 1909   v6.0.1用着用着中文界面会自动变成英文,在封装管理器跟原理图 PCB界面多切换几次就会出现这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