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子负载竟然不是以1A电流放电1小时=1Ah的算法

楼主(2022-01-16):
这个电子负载150瓦的,我一般都设置恒流2.7A,之前买的南都48V 20A时,电流设置2.7,放出7小时保护,
直接简单计算是7*2.7=18.9Ah?小电流放电损耗低于10%,而软件显示放电7小时9分,容量是12.64Ah ?

计算瓦时是会根于电压降低,需要换算,Ah求和最简单的算法,怎么还会出错?搞不懂了

另外推荐某宝卖的22元的数显功率表,很好用,电流,电压很精准

看看本坛另一位坛友的电子负载就很准确,按照坛友描述是15.3A恒流放电,放电时间2小时26分钟

15.3*2小时=30.6Ah,26分钟需要先除以60分钟,27/60=0.45,然后15.3*0.45=6.88Ah

30.6+6.88=37.4Ah,与显示的37.15Ah误差不大。

网友A:
淘宝的数显功率表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的数显功率表分享一下吧

淘宝搜店铺:时位电子,他家有交流和直流的,注意区分,都是单价22

网友B:
。。容量不是直接算的。需要积分功率,然后除以标准放电平台电压(3.6V或3.7V)计算出平均放电容量。因为负载设备通常是恒功率放电,而不是恒流放电的(现在的电池设备基本都是DCDC),因此容量足时电压高电流小,容量欠时电压低电流大。

理论上你电压不变,得到的容量应该是电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不是直接算的。需要积分功率,然后除以标准放电平台电压(3.6V或3.7V)计算出平均放电容量。因为负 ...

Ah还需要计算电压吗?瓦时才计算电压吧。。我设置的是CC恒流放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Ah还需要计算电压吗?瓦时才计算电压吧。。我设置的是CC恒流放电。

电池是以Wh为单位的,mAh需要积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以Wh为单位的,mAh需要积分。

我感觉你在一本正经的扯淡,或者你根本没有读楼主的贴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在一本正经的扯淡,或者你根本没有读楼主的贴子

lz的贴子应该是你没看懂 他前面贴的一大堆图好像是X宝卖的模块的图,后面那张电池放电的图貌似才是lz自己的。所以lz实际想不通的是按电流算的电池容量和电池实际容量不符。总之我看了半天这是我的理解,如果我理解错了,那么请忽略我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贴子应该是你没看懂  他前面贴的一大堆图好像是X宝卖的模块的图,后面那张电池放电的 ...

我是咨询,假如以10A电流放电,然后放5小时,得出的电池Ah是不是应该50ah?

瓦安时就复杂了,因为电压,电流,时间,其中电压不是固定的,所以没法简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不是直接算的。需要积分功率,然后除以标准放电平台电压(3.6V或3.7V)计算出平均放电容量。因为负 ...

买电池,电动车电池现在都是Ah, 包括铅酸电池,还没有厂家只标瓦安时,包括手机电池4000mAh,充电宝2万毫安时,都是标的安时,
瓦安时也有标的,笔记本就是瓦安时,不好简单计算,虽然更科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电池,电动车电池现在都是Ah, 包括铅酸电池,还没有厂家只标瓦安时,包括手机电池4000mAh,充电宝2万毫 ...

电池类的都以放电平台电压为基准。所以锂电就是3.7v*1ah=3.7wh。我前面已经说得够明白了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类的都以放电平台电压为基准。所以锂电就是3.7v*1ah=3.7wh。我前面已经说得够明白了我觉得。 ...

那下面这张图也有问题,按照当前最低电压43V,电流2.7A,每小时放出116瓦安时,已经显示放电6小时10分钟

应该是116.1*6.1=708.2瓦安时,而软件只显示500多瓦安时

这台电子负载颠覆了我所学知识

网友:
我的测试情况是这样的,同一保护板的锂电池组,充电时是加损耗率,电量要多些,放电是减损耗率,电量利用率要小些,但电池的充放电容量(Ah)基本一至

网友D:
这里有个问题是,比如10Ah的充电宝,DCDC稳定5V,是5V10Ah,还是3.7~4.2V 10Ah?

网友:
充电宝应该是3.7V10Ah。
楼主的电子负载软件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下面这张图也有问题,按照当前最低电压43V,电流2.7A,每小时放出116瓦安时,已经显示放电6小时10分钟

。。。好吧,这破表算法有毛病。。要不然是异常的平台电压它自己懵了。。

按最低放电电压来算,应该是至少724wh的放电容量(6h10m1s是6.125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个问题是,比如10Ah的充电宝,DCDC稳定5V,是5V10Ah,还是3.7~4.2V 10Ah?

都是标记的锂电池的容量,不是5V,5V除了电压不同,还有转换效率,更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个问题是,比如10Ah的充电宝,DCDC稳定5V,是5V10Ah,还是3.7~4.2V 10Ah?

充电宝升压还有损耗

但是锂电芯,标的是3。7V/3aH,那么你用1A恒流模式放电,一定能放到3小时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也就是说充电宝其实只会保证内部是10Ah的电芯,升压到5V输出后算90%效率,其实也就差不多是5V 7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