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为什么会击穿单片机造成短路

楼主(2022-01-16):
如图,VCC为42V输入,三极管基极还连到单片机IO口控制开关,主要是提供42V供电的开关电源上电时候,默认三极管导通,单片机复位完后通过IO口关闭三极管,但是发现单片机经常出现烧毁,单片机VCC对地短路。

网友:
加一个电阻分压一下, 还有电阻的大小要注意

网友:
VCC经过R6进IO,确定没有问题吗?还是我理解有问题

网友A:
串电阻加稳压管钳位

网友:
是不是io有输出高电平?

网友:
高电平驱动发射结不需要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电阻加稳压管钳位

VVC已经串电阻啦

网友B:
42V直接接个电阻到单片机?这个电压有点大啊,串的电阻是多大?

网友:
GPIO上串电阻加稳压管钳位

网友C:
单片机只能垂帘听政,哈哈

网友:
这个VCC原来是42V,这是谁设计的?

网友:
这个电路设计的奇怪

网友:
不烧才怪啊!单片机表示很受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只能垂帘听政,哈哈

垂帘听政,太难为单片机了,最多是新皇刚登基就驾崩的节奏......

网友:
如果使用的三极管基级内部没有电阻, 那么开通时BE会钳位在0.7左右,
如果此时单片机内部是推挽结构, 对于直连单片机的IO来说类似于短路, 那就很容易损坏了, 和那个高压倒是关系不大.

网友:
相当于单片机IO口直接接二极管怼地,高电平直接短路

网友D:
如果不是从三极管C极反串到IO口,就是你没串基级电阻,拉高时相当于IO口短路

网友:
跟输入无关。应该是IO作为输出时没串电阻,造成输出时长时间过流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V直接接个电阻到单片机?这个电压有点大啊,串的电阻是多大?

680K阻值呀

网友:
这节奏,系统电源都要短路啊。不烧才怪。

楼主:
单片机只有置位低,没有置高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从三极管C极反串到IO口,就是你没串基级电阻,拉高时相当于IO口短路 ...

单片机一上电就拉低没有拉高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一上电就拉低没有拉高时候

很多单片机在上电瞬间会有一个拉高的过程,然后才会到端口初始化。正常来说驱动三极管怎么都得加一个1K的电阻

网友:
Q2什么型号, C级电压有多高,

网友E:
换个数字三极管试试看。这样不用改线路

网友:
还要端口控制的,高低电压没有隔离

网友F:
电路设计有问题,可以试一下这样

网友G:
原则上数字IC任何管脚都不能施加超过vcc或者低于gnd的电压。stm32这种有5V_FT的更要控制不能超过5v,超过必死。加限流电阻是没用的,不允许这么用。
你这胆子大用了42v,要是5.5v这种可能是小概率损坏,折腾很久你都找不到问题。

网友:
IO口都有一个最大电压和电流限制的。不能超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换个数字三极管试试看。这样不用改线路

什么是数字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是数字三极管?

就是带电阻的三极管

网友:
真是卧龙凤雏设计的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则上数字IC任何管脚都不能施加超过vcc或者低于gnd的电压。stm32这种有5V_FT的更要控制不能超过5v,超过必 ...

他这个电路IO端口电压会被三极管的PN结钳位,在三极管没坏之前,IO口的电压是不会超过0.7V的

网友:
很猛的电路。   原理图为何不标注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路设计有问题,可以试一下这样

干脆不接单片机,电容延时电路算了,主贴说就为了上电接通一下,后面就关了。

网友:
这电路省成本省到家了

网友:
单片机拉低口串个电阻,应该就木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