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才发现,黑暗中的摄像头除了是黑白,细小的物体也看不到了

楼主(2022-01-17):
昨晚为了抓逃狱的仓鼠,我在瓶盖上放了一条面包虫干:

然后,关灯。

竟然发现,镜头里面没有面包虫了!

重新开灯才看到。

网友:
黑暗环境下是用主动红外线来照明的,我猜可能有两种原因:
1、摄像头对红外的分辨率不够
2、物体反射和发出的红外线正好和背景反射量差不多导致颜色深浅一致

网友:
有2种可能:面包虫在红外下不成像,或者摄像头用上了很强悍的2D+3D去噪,然后把虫子当做噪声消掉了。以前看到过一篇去雾的论文,通过多帧合成,然后把一辆车给合没了。

网友:
这么小的cmos要想效果好,只能使劲加降噪。用单反试试看吧

网友:
去噪了,地板的木纹也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