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激光二极管的问题 参数表里电压是工作电压,还是管压降?

楼主(2022-01-17):
如题   请问 这里的   电压 是最大工作电压是 3.2V, 还是说在165ma 电流下的   内部二极管 管压降是3.2V?

如果管压降是3.2V  那我给3.6V电压 中间串个 几欧的限流电阻应该可以

网友A:
哥们,你需要做恒流驱动。按照大于42mA,小于120mA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需要做恒流驱动。按照大于42mA,小于120mA来设计。

客户让单片机都选辉芒微了,  怎么舍得出横流驱动的钱  肯定是干PWM了

网友A:
建议贴出完整的LD手册,才能给出建议。你的这种驱动方式,仅仅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贴出完整的LD手册,才能给出建议。你的这种驱动方式,仅仅能点亮。

我想说  刚才传的这个表几乎是全部手册内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户让单片机都选辉芒微了,  怎么舍得出横流驱动的钱  肯定是干PWM了

PWM干这事不靠谱。。激光管很容易干烧。关键每个管都不一样。不过激光管扛尖峰能力还是不错的(比LED坚挺多了),像TI的TOF芯片都是用PWM打电感,通过电感升压点激光管,当然输出功能有限,优点是这种方法拖尾很短。

网友:
激光模组后封了一个LD,看你用激光做什么,如果对响应速度没要求,比如常开激光管,PWM没问题,每个管子都需要单独标定门限电压和最高功率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干这事不靠谱。。激光管很容易干烧。关键每个管都不一样。不过激光管扛尖峰能力还是不错的(比LED坚挺 ...

手上拿到几个同类产品  都是用PWM 干的,   一个是200hz  频率去驱动 一个是1.5k 的

效果都还不错

用在 星空灯上面    只要能亮 能调整亮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拿到几个同类产品  都是用PWM 干的,   一个是200hz  频率去驱动 一个是1.5k 的

效果都还不错

做好散热,做好限流措施,LD激光器还是挺扛造的。我以前遇到过一个玻璃片烂掉的,一样能点火柴(850,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