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N&P沟道MOSFET选型?

楼主(2022-01-17):
现在芯片紧缺,原来使用的电子开关芯片ONSemi NDC7001C  N&P SOT23-6 竟然买不到,目前只有考虑其他原位替换。请问群里有没高手知道,有没其他国产可以替换的 ?
谢谢。

网友A:
APM永源微的看得上吗?

网友:
不好意思,刚看了,没有合适替代的。耐压没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永源微的看得上吗?

谢谢推荐。应用场景是工业AI信号输入(0-10V, 4-20mA, RTD )切换, 我觉得Vds 30V够用了,不用达到60V.  我先看下其他是否合适。
Thanks again.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应用场景是工业AI信号输入(0-10V, 4-20mA, RTD )切换, 我觉得Vds 30V够用了,不用达到60V.   ...

vishay  和东芝的这个类型比较多 你关注一下

网友B:
FDC6322C,我也是7001买不到才换的这个,不过后来也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DC6322C,我也是7001买不到才换的这个,不过后来也买到了。

谢谢回复,FDC6322C可以用。我想问下7001这么贵,您这还在用吗? 怎么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FDC6322C可以用。我想问下7001这么贵,您这还在用吗? 怎么买的? ...

之前在贸泽和的捷买的,还在用。